300米无线组网

楼主(2020-03-22):
在外上班住的出租屋   一个本来用的50兆电信光纤 120每月单宽带      同事住我300米外   他房东不让他拉网线  只准用小区网 ,也是几十块一个月   十几兆   说要是敢拉就剪线, 小区网好垃圾。  后来我在网上看到有网桥这种玩意,就琢磨着买来一对二手的 115包邮。   然后我把宽带升级成200兆  实际深圳电信给300兆

140一个月。带手机卡加宽带 。  我同事每月分担70元   网桥我出钱买。 5G  300兆连接速率 百兆有线端口  在路由频段  使用偶尔不稳定      后来慢慢调节  调整到非路由器频段  避开干扰  稳定使用几个月了  现在肺炎期间我无法回深圳,  出租屋没有人  ,也是稳定运行, 两边网桥互PING  1.25毫秒    可以稳定传输90兆带宽     非常好用

楼主:
这是两边放大图

网友A:
两地之间无障碍能直视,距离不远,网桥一般没问题。两个网桥对准比较难。深圳宽带还比较贵哦,50M的要120元/月!

网友B:
垄断碍事啊

网友C:
好贵 我做装维 给自己拉了黑网100m移动    也就随便用用  毕竟沉默用户不少  就是没有外网ip  很多穿透很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地之间无障碍能直视,距离不远,网桥一般没问题。两个网桥对准比较难。深圳宽带还比较贵哦,50M的要120元 ...

嗯。我50兆是单宽带老套餐。所以比较贵。如果是现在新套餐 139  200兆宽带 加700分钟通话 40g流量。还是很划算的。我再和他一分。他可以稳定90兆左右。比小区网好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贵 我做装维 给自己拉了黑网100m移动    也就随便用用  毕竟沉默用户不少  就是没有外网ip  很多穿透很不 ...

不是有个小蒲公英的小盒子可以搞内网穿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垄断碍事啊

是的啊。小区网说是20兆 60一个月  实际高峰期很不稳定。所以我同事还不如多掏10块。我分90兆给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贵 我做装维 给自己拉了黑网100m移动    也就随便用用  毕竟沉默用户不少  就是没有外网ip  很多穿透很不 ...

移动的宽带没有电信给力啊。我是体验过的。

楼主:
对了 这网桥最大功率 500毫瓦。我使用200毫瓦发射  300米距离 双方都可以达到50多dbm信号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两边放大图

网桥最大发射功率500毫瓦 我调到200毫瓦发生  300米距离双方信号都可以到50多dbm

网友:
5g确实要好些,无障碍。我用的2.3g,隔一堵砖墙,200多米,接收有50m左右。日常使用没问题

网友D:
搞个路由器wds周围的网就可以免费了

网友:
这个距离和位置,用定向天线比较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两地之间无障碍能直视,距离不远,网桥一般没问题。两个网桥对准比较难。深圳宽带还比较贵哦,50M的要120元 ...

固定一支激光笔,对准还是没那么难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固定一支激光笔,对准还是没那么难的

好方法,学到了,谢谢。白天不太容易看吧。

网友:
当地好黑啊!打黑除恶就收拾不平他们?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搞个路由器wds周围的网就可以免费了

不需要密码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方法,学到了,谢谢。白天不太容易看吧。

白天是有点难,估计还是得晚上调整
可能还要一支小的聚光手电做粗调

网友:
这房东太霸道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