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关于电磁炉的电压问题

楼主(2020-03-22):
中国大陆的民用电压,普遍偏低,但是电磁炉有一个电压检测功能,经常出现电压过高保护停机的现象,这个就画蛇添足了。

网友A:
非也,农村电压普遍不稳,就拿我老家来说,用电高峰期时会低到150多,半夜电压会高到250多,就这幅度你说有没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也,农村电压普遍不稳,就拿我老家来说,用电高峰期时会低到150多,半夜电压会高到250多,就这幅度你说有 ...

如今的电器,都是宽电压的,到了半夜你做夜宵吃,电磁炉高压保护你就另起炉灶了。

网友B:
既然普遍偏低,为何会经常出现电压过高保护停机的现象呢

网友:
感觉lz应该是外国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普遍偏低,为何会经常出现电压过高保护停机的现象呢

应该取消高压保护这个功能,因为如今的电器,都是宽电压。

网友C:
如果取消了高压检测保护功能,经常会炸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取消了高压检测保护功能,经常会炸机的。

现在还有多少家用电器需要高压保护的???

网友:
去掉高压保护容易炸机。

网友D:
一台美的电磁炉,平时正常,但在夜深人静,电压高达240Ⅴ时就会间歇性加热,但不报电压过高的故障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台美的电磁炉,平时正常,但在夜深人静,电压高达240Ⅴ时就会间歇性加热,但不报电压过高的故障码。 ...

估计这是临界状态,所以故障代码没有出来,可以把限压电阻加大100K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取消了高压检测保护功能,经常会炸机的。

明白人,确实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取消高压保护这个功能,因为如今的电器,都是宽电压。

觉得没用就自己去掉,这么纠结干嘛。

网友:
现在大国的发电能力是过剩的吧?很多电厂都是压产模式……因为电网需求有限,发电机组如果满负荷工作电力无法消耗掉,只能限产。除了极少数偏远地方乡村供电线路老旧可能会出现电压不稳、过低,大部分地方的供电电压是偏高的!20多年前我们镇上的供电就是忽高忽低,玩过山车,夏天半夜电风扇都可能停转!自从电网改造,加装了新变压器后,整个镇上供电一直都是偏高的,240V±5V是常态,偶尔电压会飚高到250V。有一次中午使用电磁炉烧水,中间停机报错?代码是高压保护? 以为是电磁炉坏了,换了一台电磁炉仍然报错?怀疑供电电压是否真的超高?拿万用表一测:265V:funk::huffy:  等了十几分钟测试插座电压到250V了,插上电磁炉开机,工作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