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求帮:台电骑士128G 群联PS2251-09主控(UP309)量产变绿色了但电脑不识别!

楼主(2020-03-22):
我的U盘是台电骑士128G,前几天提示写保护了,短接后量产了9个多小时也显示绿色了,但插电脑上不能识别U盘(量产工具里能看到盘符),有人说短接后需要重新写入固件,我该选哪个固件呢?求量产成功的大侠帮帮我。

网友A:
你这不是压根就没有固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压根就没有固件吗

谢谢你的指点,这么多固件我不知道选哪个?C:\Users\徐常森\Deskto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压根就没有固件吗

C:\Users\徐常森\Desktop

网友B:
固件是得选的.........反正我一般开都是一个是2309(只有一个2309bin的那个文件夹里),另一个是ISP_INFO的2309,MLC就选2309带MLC字样的,TLC就选2309带TLC字样的,顺序我是记不太清了,大不了报错就换一下,不识别就短接主控DAT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件是得选的.........反正我一般开都是一个是2309(只有一个2309bin的那个文件夹里),另一个是ISP_INFO的 ...

好的!我试试,谢谢您

网友C(2020-06-13):
楼主,你这个那年买的,花了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个那年买的,花了多少呢

18年双十一买的,买的时候好像89.9元!群联主控很容易掉固件,我这个还在抽屉里挺尸呢!从那之后再也不碰群联主控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8年双十一买的,买的时候好像89.9元!群联主控很容易掉固件,我这个还在抽屉里挺尸呢!从那之后再也不碰 ...

哦哦,我的是16年中买的 128G 花了170多,银灿917 闪存颗粒读不出来

网友D(2020-09-09):
同一款U盘,同样sandisk芯片,量产CD-ROM,一量产就红,不知道选那个固件,楼主解决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一款U盘,同样sandisk芯片,量产CD-ROM,一量产就红,不知道选那个固件,楼主解决了没有 ...

没有!还在抽屉里挺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