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螺杆机(空压机)余热制热水

楼主(2020-03-22):
今天公司安装一台空压机余热制热水机器

网友A:
这个好,节能减排

网友:
不错的做法,把废热回收,空压机的油冷却也解决了

网友B:
水还要加除藻剂,乱七八糟的,挺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水还要加除藻剂,乱七八糟的,挺麻烦

热回收的热水没听说过要加除藻剂,热水一般用于辅助生产或生活用,加除藻剂的是冷却水塔的循环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热回收的热水没听说过要加除藻剂,热水一般用于辅助生产或生活用,加除藻剂的是冷却水塔的循环水 ...

哦对,记错了,阻垢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对,记错了,阻垢剂

如果是循环使用的热水需要加,生活用的热水是不可能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节能减排

对,空压机温度降下来了,热水也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循环使用的热水需要加,生活用的热水是不可能加的。

有经验

网友:
这个要支持,节能减排,既加强了压缩机的冷却,又生产了热水

网友D(2021-09-02):
螺杆机要是满负荷运转还可以,万一低负荷运行润滑油会不会析出水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螺杆机要是满负荷运转还可以,万一低负荷运行润滑油会不会析出水份?

会!

所以余热回收要跟卸载机构联动。 卸载了,余热回收就得停止。

网友:
加这个东东要好多钱?

网友F:
看到有人摩托车排气管热量回收做饭,骑行取暖的,我感觉大货车排气管热量回收烧水,做饭也不错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看到有人摩托车排气管热量回收做饭,骑行取暖的,我感觉大货车排气管热量回收烧水,做饭也不错 ...

排气余热需要启动发动机,大货车启动后有充足的电量,用电就够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排气余热需要启动发动机,大货车启动后有充足的电量,用电就够了

用电发电机和电瓶功率毕竟有限,对油耗也有一定影响,排气管热能二次利用,对于跑长途货运的卡友还是有一定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电发电机和电瓶功率毕竟有限,对油耗也有一定影响,排气管热能二次利用,对于跑长途货运的卡友还是有一 ...

货车24V发电机功率大,用余热还要走管道,用电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到有人摩托车排气管热量回收做饭,骑行取暖的,我感觉大货车排气管热量回收烧水,做饭也不错 ...

参考单缸柴油机水箱煮鸡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会!

所以余热回收要跟卸载机构联动。 卸载了,余热回收就得停止。

什么原理?空压机润滑油与水不是隔离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