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5v光控继电器模块改下模式,有光吸合

楼主(2020-03-22):
领导让卫生间灯和换气扇改成有人感应启动。把灯和换气扇分别加上了人体感应继电器模块。

安装完毕后测试发现,因换气扇气流影响了热释感应模块,排气扇启动后延时关闭后2秒左右再启动,此现象不断循环。

孔开好的,不想再换感应头位置了,把换气扇换成光控就行了,就找一个光敏电阻继电器模块换上,灯开扇开,灯关扇关,嗯就这样。

但是大多光感应都是无光吸合,查lm393资料,可改为有光吸合。
↑  5V供电,找了一个5V0.5AUSB充电器拆掉

↑  5V光敏电阻继电器模块

↑  拆掉光敏电阻

↑  LM393比较器

↑  人体感应(热释感应继电器模块)

↑  感应头,有光敏电阻

↑ 看下接线定义

查到LM393针脚定义

↑  吹掉393,看线路

↑  割断5.6脚线路,对调飞线

↑   测试,有光绿灯亮,继电器吸合

↑  遮光,绿灯灭,继电器复位

OK,可以装壳换上了。

网友:
改造的精致,实用就好

网友A:
有必要这么复杂?继电器换个脚接通就可以从无光变有光吸合了

网友:
感谢分享,有启发,非常实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必要这么复杂?继电器换个脚接通就可以从无光变有光吸合了

对呀,常开端常闭端互换不就行了么

网友:
省人按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必要这么复杂?继电器换个脚接通就可以从无光变有光吸合了

降低继电器工作时间,延长寿命

网友:
就是这个优秀哈哈,等牙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呀,常开端常闭端互换不就行了么

降低继电器工作时间

网友C:
如果是国企的,是个好领导,懂得节约。私企嘛,就不说了,都是算盘精。。。。。。

网友:
感谢分享,有启发,非常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国企的,是个好领导,懂得节约。私企嘛,就不说了,都是算盘精。。。。。。 ...

要是国企,我哪里还能这么晚逛论坛啊,早抱二房睡觉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国企,我哪里还能这么晚逛论坛啊,早抱二房睡觉去了

国家把房价提高,是要你们有压力,有压力才有动力,你们才会奋斗!国家提高医疗费用,是让你们要珍惜身体,保持健康!

网友D:
我认为将控制继电器的三极管换成PNP 的,应该也能实现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将控制继电器的三极管换成PNP 的,应该也能实现把

不知道,反正这样不用换件,割一下,飞个线就好

网友E:
灯开扇开,灯关扇关,把换气扇直接和灯并上不就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必要这么复杂?继电器换个脚接通就可以从无光变有光吸合了

跟我想的一个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灯开扇开,灯关扇关,把换气扇直接和灯并上不就得了。

你的方法更合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灯开扇开,灯关扇关,把换气扇直接和灯并上不就得了。

是的,当初也是这么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方法更合理,哈哈

控制负载是容性负载和感性负载,容易拉弧导致继电器触点粘连,这个已经超功率使用了,不知道继电器会活多久,除非用模块的继电器控制接触器来扩容。或者想法灭弧。或者换固态继电器。或者还有其他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