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步步高DVD-DV963K 拆机

楼主(2020-03-22):
各位谁懂解读一下

网友:
用料和做工比山寨的好,看到三枚4558,应该是真5.1声道。MT1379怕是比MT1389老,支持的视频格式应该不多。

网友:
中规中矩DVD,做工用料没有出众的地方,但也没有缩水的地方。

网友A:
有个电容爆了,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电容爆了,换掉

多谢!您说的是电源开关和变压器之间那几个之中的顶盖有锈色的是吧

网友(2020-08-12):
以前做工都比较舍得了,后期才没那么好做工了:Str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