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320元的40M全新绿扬数字示波器YB54040 收到拆了看看

楼主(2020-03-22):
买了两台  320一台 还是划算的  的确是全新的 示波器 不过估计是处理品
因为据说收到的人 多数都是一个脚变形了 就是底板金属变形 怀疑当年 一批机器的物流车翻车 导致都一样的变形位置

不过有人收到的  因为快递来个二次破坏  彻底不能用了
我的这俩还好  虽然也有暴力快递的问题  但是不算特暴力  打开包装看外观还好   有一台有声音  为了安全起见 都拆了看看    这不就发现 有一个机器里找出来一个特小的 自攻螺丝么 不过  那台倒是没其他问题了

另一台比较惨 这样了

功能正常  期间死机过一次  重启后正常   看样子是 修过这台 有3个芯片有手工焊接痕迹 应该是用热风焊台重新修过 或者加焊过

拆开看看里面
整机看上去是这样的

绿扬的这个 YB54040用的工频变压器   30W功率  整流滤波用了 5路  3路是 7805  一路7815   1路 7905

这个是全机发热量最大的地方 尤其是靠近机器后面的两个7805 滚烫  散热片手不敢摸的

看来现在的 示波器改用开关电源还是有道理的  虽然干扰可能大点 但是效率高发热小啊

先看看底板

底板基本就是3个大屏蔽罩  X轴2路 Y轴1路  都罩进去了

外面外露的零件不多 这台 这个芯片焊接过 另一台一看就是机器焊接的  这个芯片估计上过返修焊台换过或者加焊过  旁边都是助焊剂的  ALTERA  EPM7064  是个CPLD器件    旁边还有2个 12位DAC  美国BB的也就是TI的   DAC7613
其他零件就是个 东芝的 ULN2803   晶体管阵列     TI的数字电路CD4060

看看后背板

后背板估计就是主要的数控部分  底板是模拟部分为主  后背板是数控部分为主了

比如 主芯片仍旧是 ALTERA  EPF10K30  FPGA芯片  负责处理高速数字信号的

旁边还是用了一个 DAC7613   FPGA芯片右上角 也就是那个工字芯电感下面是  美国ADI的 AD9288  这里比较良心 用的-100的芯片 就是100Mhz的吧  当年 普源精电打磨的ADC就是这个芯片  把-40的打磨掉 当 100的用     绿扬的 这个示波器  有4个型号 25M  40M  60M  100M  从说明书上来看 用的都是同样100M的 ADC

只是奇怪 我记得  普源之类的示波器 是一个通道1片ADC吧  绿源这个 2通道复用一片ADC了?---------PS 查了下 AD9288真是双通道ADC 所以每个通道100M采样率  1片就可以搞定2通道了

FPGA芯片正上方是  美国镁光的 MT58L256L18PI-6  这是SRAM  估计 所谓的示波器存储位深 就是靠这个了  有人说内存便宜 为啥很多便宜示波器还是25k存储  其实 DRAM 和SRAM 价格差距很大的  DRAM 便宜 就是我们电脑上常用的 SRAM可贵多了  比如CPU的二级缓存就是SRAM的   这个比较贵 所以厂家一般低端的都比较省

绿扬的这个示波器实时采样速率不高 我就是看中 存储位深还行  256k  比现在市场上1000出头的那种100m 甚至200m 存储位深才25k的强多了

不过从容量来看  这个 MT58L256应当是  256K*18的芯片 位宽18位  绿扬用的富余量也较大 用-10的就够了 用了-6后缀的 实际频率可以到166MHz吧         然后 256×18/8  实际是576KB  每个通道288KB 能够超出256K存储深度的示波器标称值

背板左边看过来  是 单片机部分

MCU用的比较少见的牌子 我至少没用过   RABBIT 2000   是个8位单片机  和 Z180类似  不知道有啥优点  比同样的8051系列好在哪里  性能应当介于8086和 286之间吧  等效于80186?

芯片的右边是 华邦的 W29C040 应当是  512k的FLASH芯片吧     不过 华邦早改新唐了  看来这个示波器的确老一点

单片机的左边ISSI的 IS62C1024仍旧是一片SRAM 128K的  作为单片机的内存

其实示波器用的 存储位深低 主要还是因为SRAM贵 如果用DRAM是可以做到很便宜 但是DRAM要用控制器  而且还延迟大 要用并行多通道估计才能达到同样效果    因此一般示波器还是用SRAM为主

最后看看前脸   一个是彩屏  不知道是TFT还是STN  什么屏幕 反正有2个背光灯管  估计是STN 反正要求不高  有个色就行

主要是 键盘和编码器旋钮的 数据采集  一堆74系列数字电路  用了个单片机控制   飞利浦的 P87LPC7628  一个OTP的8051单片机  估计之前死机按键没反应  应当是前面板死机  因为当时屏幕的那个小图标还是闪烁的  按键无反应 估计就是 前面板的这个单片机死机了 目前又正常了

好了 晒完了  有人拆了屏蔽罩 说里面的运放是 ADI的 AD8009  大信号可以到440MHZ 小信号可以到1GHZ的频率  看来模拟带宽富余量也不小的     买这个示波器   就是看中了性价比

很多低价的 比如优利德  鼎阳 之类的国产便宜数字示波器  带宽高 但是存储位深 很小  25k (之前普源的也是如此 现在貌似都提高了容量了)   这个是256k每通道  还是下了血本了

虽然  是40M的 示波器 但是从手册看  和100M的一样   看芯片电路等 和100M的也没区别   实时采用虽然就100MHz 但是 同型号100M的也是100M   所以买低一点的还划算的   等于实际功能一样就是软件限制了下而已

就是  用的线性电源不太好  机器的发热源都是 这个线性稳压电源部分 要是当时做成开关的就好了

总之320元买个原包全新的数字示波器还是划算的  除了采用速率100M低点外 标称40M  实际模拟带宽100M 和  存储位深 256k都算满意了

网友A:
哪里买的呀,也想买一个了 320真香

网友:
用了几片9288?

网友:
谢谢分享,涨知识了

网友B:
应该还会死机,存在虚焊~

网友C:
好好收藏吧,绿扬刚刚破产倒闭了

网友D:
还有卖吗,一直想买一台数字示波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还会死机,存在虚焊~

目前没死机  通电个把小时了  要是在死机就把那个 DIP的单片机拔下来重新插下 估计接触不良 之前360买了个 惠普的 54510A的数字示波器  250M吧 采样1G 电源坏了个电位器  不启动就是 ROM芯片接触不良 拔掉重新插 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买的呀,也想买一个了 320真香

隔壁矿坛了  哈哈

楼主:
看了看就1片吧  所以有点奇怪呢 倒是没打磨 9288-100

楼主:
隔壁矿坛的 估计刚走  说卖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卖吗,一直想买一台数字示波器啊

没了估计 你可以矿坛看看  前几天我贴出来的时候还不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好收藏吧,绿扬刚刚破产倒闭了

不是吧  好歹也是个国企 倒闭了?  绿杨的东西还行啊 难道是让那个 caltek竞争的导致的   caltek啥都比绿杨便宜点 一个地方的企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好收藏吧,绿扬刚刚破产倒闭了

还真是 查了下几百个案子 从2018到 上个月 一大堆诉讼  这企业示波器卖了不少出去  怎么倒闭了?

网友:
看起来做工不错的啊

网友E:
用一片9288的话就算100mhz采样,显示也就10m以下能看吧?高了的话波形细节就没了吧?

网友:
屏蔽罩很好开的,俩螺丝一拧就开了。在安装的时候会发现,里面螺柱长了,所以再拧紧的时候盖不严实。看看你的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一片9288的话就算100mhz采样,显示也就10m以下能看吧?高了的话波形细节就没了吧? ...

这个不用纠结 之前的示波器很多 模拟带宽和 采样速率一样的   比如100M带宽采样速率也100M
人家是看正弦波 貌似有2.5倍以上也够   现在可以做高了 之前都是这样做的 包括 惠普安捷伦的   所以老机器买频率低的合适  25M 40M 60M 100M用的同样的100M的 ADC    采样速率都一样
不过这个机器存储256k  比现在便宜货的 25k的之类的好多了

楼主:
一片9288  看了9288是双通道 100M  用1片正好  反正达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