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个发电机用的频率表

楼主(2020-03-22):
          去朋友那玩,发现这东西不动了,弄下来玩一下,发现串联的电阻掉了个下来..查看电路板推测应该是引脚脱焊后震动引起引脚断裂造成的,万用表测量电阻好的,焊上去了事..战场成色。。。

网友:
卧槽,频率表内部原来如此简单?

网友:
没有几个零件,只要表头没有坏都是小问题

网友A:
这东西是如何测频率的?哪位大神来普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是如何测频率的?哪位大神来普及一下?

感觉其实是测发电机转速,表盘频率旁边标了转速。

网友B:
感觉是利用那个红色电容的容抗测频率的,50HZ的时候整流后的电流刚好够表针打到中间。频率低的时候电容通过电流小,整流后的表针电流也小,反之频率增加电容电流也增加表针电流也增大。以上仅是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利用那个红色电容的容抗测频率的,50HZ的时候整流后的电流刚好够表针打到中间。频率低的时候电容通过 ...

这个是找到的比较详细的介绍
1、目前全球范围内对频率的规范定义有两种:50HZ和60HZ。代表每秒钟交流电+、-极性的变化,大家都知道频率和转速有关系,那么转速是不是唯一影响转速的因素呢?

2、我们来看下频率的计算公式:F=磁极对数*转速/60,那我们江苏双马生产的柴油发电机组来举例,磁极对数为2对、发动机转速为1500转/分钟,因此频率F=2*1500/60=50赫兹;拿我们国内汽轮发电机来说,磁极对数为1对,发电机组转速为3000转/min,因此频率为F=1*3000/60=50HZ。

3、说到这里,我们不妨在延伸一下,如果客户需要60HZ的柴油发电机组,我们该怎么达成?柴油发电机组的磁极对数是一样的,要想达到60HZ,能改变的只有转速了,N=F*60/2=60*60/2=1800转/分钟。也就是说,如可客户需要定制60HZ的柴油发电机组,我们就必须是发电机组转速达到1800转/分钟。

4、当一台柴油发电机组磁极对数确定以后,要想保证频率稳定,就必须保证发电机组以恒定转速运行。

网友C:
这是转速表,不是频率表,频率表复杂着呢,早期的频率表光个表头不行,还得挂一堆元件,那堆元件比表头大多了,是外挂的,
前些年曾经想DIY个机械频率表装13,结果,资料太难找了,曾经想用LM311做(也许是331,反正是专用的F/V芯片,)可买了俩芯片不知道放哪了

网友B:
好像发电机用的频率表就是这么简单,找到一张图来说明

交流电机的频率与转速有线性关系,电机转速与频率的公式:n=60f/p

上式中

n——电机的转速(转/分);

60——每分钟(秒);

f——电源频率(赫芝);

p——电机旋转磁场的极对数。这个发电机是有2对磁极,所以50HZ频率对应的转速就是1500转/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发电机用的频率表就是这么简单,找到一张图来说明

发电机的确实是这样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转速表,不是频率表,频率表复杂着呢,早期的频率表光个表头不行,还得挂一堆元件,那堆元件比表头大多 ...

我看这个是转数对应到频率的表。本身也算是兼顾两个功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这个是转数对应到频率的表。本身也算是兼顾两个功能了

RPM表很常见,原来电磨的屋里配电盘上就有一块,纯频率表一般用的少,自己家里按个那玩意纯粹多余,明知道看不出啥,就跟监测3K微波背景辐射一样,永远是一条水平线,永远看不到一点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