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安泰信852D热风焊台感觉像山寨版求前辈指教

楼主(2020-03-22):
本人咸鱼上220块包邮收了一个安泰信热风焊台,拆开和网上的图片做了对比,控制板完全不同,这应该是十足的山寨了吧?求前辈指教

网友A:
之前坛友的拆机图,貌似跟你的差不多:

网友B:
放心吧,安泰信就没见过有假货。

网友C:
2015年的产品吧  这个应当真货 假货不会用PIC的单片机吧

网友D:
早期产品,现在的都是贴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坛友的拆机图,貌似跟你的差不多:

多谢前辈,还特意找到了对比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心吧,安泰信就没见过有假货。

好的,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15年的产品吧  这个应当真货 假货不会用PIC的单片机吧

之前一直没用过热风枪,没接触过,所以是小白一个,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早期产品,现在的都是贴片的

多谢前辈,因为之前没接触过热风枪,所以才来请教。

楼主:
谢谢几位前辈的热心帮助,让我消除了心中的疑惑,再弱弱的问一句,这个热风枪打开放着不用大概多久能自动休眠?

网友(2021-03-23):
引用 楼主:
谢谢几位前辈的热心帮助,让我消除了心中的疑惑,再弱弱的问一句,这个热风枪打开放着不用大概多久能自动休 ...

你这款  是没有休眠。。。

网友:
我的一台显示那里闪烁不稳定

网友:
我也是买了一台安泰信852D,前两天用来吹贴片的MOS管,不是很好用,还是电烙铁焊下来的。关闭电源开关后,继续吹风延时关机,等温度降低到100多度时就关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