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原创DIY~电热橡皮擦-充电式热可擦

楼主(2020-03-22):
电热橡皮-充电热可擦(热可擦专用电热橡皮):

擦除效果:

擦除效果:

小学生喜欢用热可擦笔写作业,书写后可以擦除更正非常方便,但是普通热可擦笔配套的只是一块硬质的塑料,靠塑料片和纸张之间的摩擦发热来消除字迹,但是这种橡皮会在纸上留下污迹或者反复擦拭后擦坏纸张。针对这个情况我设计了一个充电式的热可擦消字器。

这个就是核心元件,发热头:

因为是电池供电,必须要节能和升温快,而且还要防止温度过高烧坏或者烫伤人,于是我用了自动温度控制的发热片PTC。

利用了更正带的外壳,这个是B壳上面做了一个电量计,能通过10灯显示电池电量情况:

这个是B壳上的电量计电路:

装上发热头:

外面:

这个是A壳,上面有开关和供电控制:

在原来卷带轴开个口做成按键轻触开关:

A壳内部电路布局:

使用了一块800mAH的锂离子电池,采用TP4056作为充电电路充电电流600mA;一个MOS延时模块,轻触一下可以通电5s;一个DC降压模块,提供发热头3V供电,启动时可以提供1A快热电流,恒温后维持在200mA。通电3秒可以达到正常消字温度。

A壳和B壳连接线路:

装好电池:

合上外壳:

本小制作介绍到此结束,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做一个给孩子用。

网友:
热擦笔高级货

网友A:
没搞懂,这个是普通圆珠笔写的,然后可以加热消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搞懂,这个是普通圆珠笔写的,然后可以加热消失吗?

楼主已经再文中说了,是热可擦笔,就是特殊颜料的笔,加热后字迹消失。

楼主有创意,看看有没有类似产品,没有的话抓紧优化下申请专利!!!!利用好了很赚钱的

网友:
为嘛不申请个专利啊

网友B:
不错,发热头从哪找的

网友C:
1、受众窄,热可擦笔只在小学三年级前半学期会使用到,市场太小。
2、发热头可能会烫伤小朋友。
3、小朋友可能会忘记关开关,发热头持续发热,电量消耗很快,并且有安全隐患。
4、停留时间长了会把背面字也消掉。
不要问我为什么了解这些,因为一年多以前我也DIY出了类似的产品,不过世界之大,自己能想出来的可能别人早就想到并且申请了专利了,所以加上上面的几点弊端,连请朋友查有没有相关专利的动力都没有了。

网友:
我是直接用9块钱包邮的电子烟改的,把头部切掉一节直接使用,放笔袋里跟笔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受众窄,热可擦笔只在小学三年级前半学期会使用到,市场太小。
2、发热头可能会烫伤小朋友。
3、小朋友 ...

专利好像有人申请了,至于上面弊端除了1和4都是可以解决的:
1.热可擦目前都是小学生用,高年级确实很少用了;
2.温度控制在50℃即可让油墨颜色消失,不会烫伤人,关键是温控要做好;
3.开关是轻触延时开关,按压一次工作10秒内,连续按压延时到1分钟自动关闭,实际上一个单片机的事情;
反正做着好玩,至少小孩的作业本比以前看起来清洁些了,不过作为家长还是希望孩子能尽量少用到橡皮修改才是真正的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发热头从哪找的

发热头就是个PTC元件,其实很简单,只是做出来是个细活比较费时费事。

网友:
创意部错,建议直接画板把东西都集成起来应该会更漂亮

网友:
不需要降压电路,PTC可以自动调节加热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热头就是个PTC元件,其实很简单,只是做出来是个细活比较费时费事。

有PTC发热的淘宝链接吗,考虑也做一个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PTC发热的淘宝链接吗,考虑也做一个看看

找个小型的PTC就行了,最好5V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