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求推荐好用的家用灭蚊器

楼主(2020-03-22):
求推荐好用的家用灭蚊器

网友:
还是蚊香靠谱

网友:
超声波灭蚊都不靠谱,中央台有测试,还是化学灭蚊比较好。风扇抽吸的也可以。

网友:
灯光诱蚊的都是垃圾,蚊子是避光的,灯光诱的都是别的小虫

网友A:
这种的,是我用过感觉最好的,比风扇吸的效率高很多倍。还是紫外线吸引,但是带电铁丝网特别大。很容易电到蚊子。我使用效果,一天24小时开,屋里有3 2只蚊子都能彻底干掉。
这种的非常便宜,淘宝15包邮。
唯一的缺点就是外面铁丝带电,做好防护,手摸到会刺疼。断电后还会有余点,需要放电。

网友B:
相对于那些灭蚊器来说,人体对蚊子的吸引力实在是大太多太多了。所以呢,如果在一个房间内既有灭蚊器又有人的话,那么蚊子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人的,所以,在有人的房间里,灭蚊器基本没用。那么矮子里面选高的,可以选那些里面放诱饵的灭蚊器,这种比那些靠什么365nm紫外线吸引蚊虫的要强,像楼上说的,紫外线吸引的是其它的虫子,或者是不吸血的雄蚊子,而吸血的雌蚊子找人是靠它自带的“热成像仪”、人呼出的二氧化碳、还有人体发出的味道。而这种诱饵能发出人体的味道吸引蚊子,但对比人来说,它发出的味道还是很弱的,所以即使是这种灭蚊器,也要在房间里没人、关灯的情况下使用才有效果,因为这时候它才是房间里最能吸引蚊子的。而这种灭蚊器都比普通的贵,而且诱饵又是有使用期限的,时间长了就没效果了,要定期换诱饵,所以使用成本高。综上所述,如果家里没敏感人群的话,还是选择化学武器比较经济有效。如果有小孩、孕妇等敏感人群的话,也可以选择这种灭蚊器,但要注意使用条件~房间没人、黑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的,是我用过感觉最好的,比风扇吸的效率高很多倍。还是紫外线吸引,但是带电铁丝网特别大。很容易电到 ...

这个不错,下单了,有12元包邮的。

断开带电怎样自动放电很好解决:串联几个2兆欧电阻并网就行(单个1/4金属薄膜电阻耐压不够所以多串)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相对于那些灭蚊器来说,人体对蚊子的吸引力实在是大太多太多了。所以呢,如果在一个房间内既有灭蚊器又有人 ...

人不在房间也开着,
不管能不能吸引吸血蚊(可以买套餐带释放二氧化碳的诱饵料),但能吸引灭杀其它蚊虫也很不错(毕竟谁也不喜欢房内有蚊虫,哪怕不吸血的)

不喜欢蚊香、喷雾剂的气味,所以尽量不用

网友:
液体蚊香最好用,蚊香片相对麻烦。有无味的,但推荐拥有味的避免浓度过高人体不适。雷达有自带定时功能的液体蚊香座推荐购买,三档功率/8/12/24小时定时,比较方便,蚊香液各品牌基本通用。非电蚊香类的前后买了七八个不同品牌型号的,风扇的、紫外灯的诱蚊效果都有限容易有漏网之鱼,杀蚊电击和风扇吸引当然二合一最好。

网友D:
还是使用蚊帐好,管它外面蚊子嗡嗡叫,里面鼾声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错,下单了,有12元包邮的。

断开带电怎样自动放电很好解决:串联几个2兆欧电阻并网就行(单个1/4 ...

别串电阻,日积月累损耗的电也是不少的。我一般用插头碰下2根金属网放下电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使用蚊帐好,管它外面蚊子嗡嗡叫,里面鼾声一片。

蚊子密度太高蚊帐也没用。
最好的方法还是用灭蚊灯降低室内蚊子密度+蚊帐。

网友:
所以要发展激光打蚊子,其它都没有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推荐 已经准备挂蚊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