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助:宏观HG-9205D+如何维修

楼主(2020-03-22):
最近不知咋个回事,万用表总出问题,这不,现在这台就是:拨盘开机时,屏幕有显示但一下就灭,往左或往右都一样,转一小半格定住能亮屏显示,但无法使用!请问各位大佬这是啥问题,如何解决?
宏观HG-9205D+

往左小半格,能显示

往右小半格,一样能显示

超过半格,不再显示

所有其它刻度位置均无法显示

拆开主板,牛屎

主板标签fuxing890D(福星890D?)

LM324

74HC14D

这具体是什么问题呢?如何解决?

网友:
感觉不值得修了

楼主:
只想好好 用用,这手头都六七个坏的了

网友A:
重点检查拨盘接触。打磨清理触点,涂抹润滑油脂。还有那些v型薄片

楼主:
拨盘,接触上应该是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检查拨盘接触。打磨清理触点,涂抹润滑油脂。还有那些v型薄片

擦拭过,还是一个样,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拨盘应该是问题不大,擦拭过

网友B:
搜芯7106,一步步查

网友:
不会珠子蹦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芯7106,一步步查

试试看,还不知道如何下手

楼主:
没蹦,还在呢,拨动都要带不少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