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盘位惠普HP ML110 G9开箱测试,刷群晖改装20盘位

楼主(2020-03-22):
DS918已经满而且用的并不是很顺,打算重新折腾,在求方案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5050
有坛友推荐了HP ML110 G9后果断入手,经过这段时间的折腾目前硬件已经可以投入使用,邀请大家围观也感谢推荐的几名坛友@bestwish921

1、ML110 G9机箱开箱,基本测试和刷黑群918
2、6T的dell版希捷上机组阵列测试,风险与容量并存
3、ML110加散热改20块硬盘位(机箱内完美塞入3.5x14+2.5x6)

1、ML110 G9机箱开箱,基本测试和刷黑群918

机箱全新附件也很好,还有硬盘架子贴纸,个人比较满意

购买的2块阵列卡,LSI-9260-16i和hp p840

机器上手第一步,F9进设置,进入hp iLO修改管理员密码:

现在有很多人已经没有VGA显示器了,那么怎么重置这个iLO密码呢
ML110主板上有一组Dip开关:

dip1置于on后,使用hp irc连接路由器里查找到的分配的Ip

用administrator账号直接登录iLO,修改密码保存后再将开关置于off即可。

板载了TF插槽,先TF刷个黑群918的bootloader试一下:进PE用chipeasy看一下tf卡的vid和pid,并记下网卡mac,
然后修改grub.ini后将grub.cfg还原到原镜像生成新的bootloader,使用win32diskimager写入TF卡

tf卡引导出现以下画面后:

稍等一会即可在局域网内用http://find.synology.com/找到主机,然后按提示上传刷入6.1.7固件

如果是只折腾群晖到这里就够了,群晖直接接入SSD即可使用SSD做阵列Cache,无
论是nvme还是sata,所以不需要再扩充阵列卡,扩充阵列卡纯属浪费,群晖都是软件实现的

上述黑群软件打包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v3o_qTVSRRquHMFpJM0DA 提取码:o8c7

2、6T的dell版希捷上机组阵列测试,风险与容量并存

避免被人误会广告就不多说了,只是这玩意很便宜,想着又是sas,我先吃个螃蟹吧

ML110 G9的这个硬盘托架带一套动态的LED灯,读盘动态效果很炫,也能及时提醒硬盘故障,是我做NAS非常有用的

从指示灯可以看出hp服务器还是专业,这8块盘不会一起启动,而是2块一组依次启动,避免了启动电流冲击,相比我的群晖每次掉盘都是发生在唤醒的时候。。。

在导数据的过程中群晖再一次崩溃,这个问题这几年折腾的我够呛

2、6T的dell版希捷上机组阵列测试

上硬盘哨兵看了一下,这个硬盘是IDC淘汰下来的,通电时间太长了,但是写入量不大,阵列创建的时候做整盘校验就要写入6T了,这个一共写入才9T
个人觉得这个价格不便宜毕竟连续运行的时间太长,我已经上车了就跟下去了,建议其他人还是不要购买,这个运气不好的话真容易翻车

单盘性能:

毕竟7200 sas,单盘性能还是可以的

6Tx8 Raid6,跑完了缓存后的稳定速度,感觉还行

如果直接缓存跑测试的话...万兆网卡都不够了

3、ML110加散热改20块硬盘位(机箱内完美塞入3.5x14+2.5x6)

在上方加入了2个3.5硬盘位

我是使用这种硬盘笼子来固定硬盘的,把他拆掉,得到顶上的一块板

用这个板上的4个孔来做定位:

在机箱上开出4个孔来固定支架

一样的方法将这个双盘支架重新开固定孔并攻丝:

因为是双盘位,所以用2个5cm的风扇散热,串入pwm控制器来控制转速

如法炮制在下方加入3个3.5盘位,下方用一个90cm的原装风扇散热

在这个位置固定了4块2.5硬盘,一块500G的笔记本硬盘用于挂机下载,2块intel ssd做阵列缓存,用hp SmartCache,另一块ssd做日常使用

测量了一下,3D软件模拟一下,还可以固定1块3.5和1块2.5或者3块2.5,刚好也做了pci的挡风板

群辉里的4块8t,因为返修现在都已经不是同一个型号了

都上车了,下面的这4个硬盘位留给了群辉上的4块硬盘,也搭配一个三星ssd用软件做读缓存

最后,插入绿联这块转接卡,用nvme做系统盘,计划是上面的2个盘位用作以后扩充,另外光驱位还可以装一块笔记本的盘做移动存储,
这样一共有14个3.5,6个2.5,还有一个msata,和一个nvme
硬盘加好,剩下的就是要改造风扇来静音和降噪:HP主板上有2种风扇接口,一种是杜邦2.0的接口,另外一种是小5557,都是6pin,接口定义测试如下:

两种接口的定义一样,就是接插件不一样,detect接低电平后,iLO才会检测到有风扇,
但是hp的Pwm和霍尔信号定义貌似和普通风扇不同,用普通风扇接上会报错,于是购买了同型号的hp风扇插在另外一个风扇插口上,
主风扇的转速从39%降到了20%,新风扇只有10%,噪音已经完全可以接受了,测试约44db,还没有投影的噪音大,但是系统仍有下探空间整套系统完全空载进系统后待机约35w,sas硬盘功率较大,一个就有12w,整套系统运行功率在167w左右

网友:
哈哈我是第一个,速度够快啊这就用上了

网友:
楼主你这也太奢侈了~

网友:
哦,还能这么操作呀。。。

网友:
这个也太酷炫了吧 用电也是杠杠的吧

网友A:
土豪啊,8块sas,再加上4块sata,那功耗那声音简直是销魂呢

网友B:
求教:这个机器的iLO配件在哪里买啊?找遍了马云家都没有

网友:
不错啊,放这么多硬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土豪啊,8块sas,再加上4块sata,那功耗那声音简直是销魂呢
引用 网友A:
土豪啊,8块sas,再加上4块sata,那功耗那声音简直是销魂呢

CPU是e5-2530L v4,实测空载待机功率只有35w,比不上j3455,atom之流的的10几瓦,大家都是硬盘耗电是大头,如果硬盘多了的话,这个功率差几乎可以忽略的,但是2530L是10核,性能强大,可玩性高太多

这个声音到真的不吵,白天几乎察觉不到,晚上才能听见声音。4块8T盘在群晖里读盘的声音非常大,因为共振,ML110机箱本身净重有7KG,装了这么多盘一点共振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教:这个机器的iLO配件在哪里买啊?找遍了马云家都没有

HP主板自带的,可以用ILO远程开关机、装系统,非常爽

网友C:
准系统加硬盘笼就2000多了,你这完整不得15000?

网友B:
能不能加个微信啊   我有个HP ml110 g9的问题
没有币 不能加好友发站内消息了

网友:
厉害,看起来九很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加个微信啊   我有个HP ml110 g9的问题
没有币 不能加好友发站内消息了 ...

帖子里发吧,上班聊手机太显眼了。。。
我会尽力告诉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教:这个机器的iLO配件在哪里买啊?找遍了马云家都没有

iLO只是复用了端口,那个网口还是可以接着搞别的,
dedicated iLO management port kit 780310-B21
这个貌似没有什么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准系统加硬盘笼就2000多了,你这完整不得15000?

比原来的群晖ds918+还是便宜:
准系统一套+2套笼子托架 2650;
cpu 2630L QS 200
内存 16G ecc  320
电源 搞个300w就够用了,其他就是硬盘的钱
我这套含8个6T盘总花销8k左右

网友:
SAS硬盘的用电有点可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iLO只是复用了端口,那个网口还是可以接着搞别的,
dedicated iLO management port kit 780310-B21
这个 ...

我的HP DL380G7是独立的ILO端口,机器后边一共5个口,4个是网卡专用,1个是ILO专用

网友:
楼主这是技术流啊,
弱弱的问下:除了这个是8盘位的之外,和GEN10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