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看看VGA切换器内部结构(MT-ViKI MT-15-2CH)

楼主(2020-03-22):
柜子深处翻出个VGA切换器,没有电源输入口,好奇怎么实现切换的,正好切换键都按下,怎么按也弹不起来。打开看看,修修,用不上,哪里来哪里去吧。

网友:
以前网吧那个每天按,有次卡了不弹,原来这么简单。

网友:
我买的13元包邮,简单好用。

网友:
这还是个所谓正规品牌,2012年国有单位上班的时候推荐单位买了好多这个大量用于会议室,超过一百的单价,这还是小头,投影机,音响全是接近顶级的货,数字调音台5W一台直接进了3台,真烧钱,还不算那些钱。

网友:
还是机械的,现在都是电子切换加上假负载,否则容易出问题不说,还有可能烧显卡。

网友:
硬核换挡,就是得不时抹点油

网友:
居然有PCB,我见过都是直接飞线的

网友(2021-11-22):
一直想拆研究下,现在可以不拆了

网友:
开始还以为根据引脚定义设计了不同线宽,仔细一看全是糊弄……

网友(2023-10-12):
就是弄个开关,把其中一路连接上。简单。无芯片。应该就卖个开关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