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宝工SS-331H电热吸锡枪开拆

楼主(2020-03-22):
前段时间撸了把宝工SS-331H电热吸锡枪  今天到货了  先拆开看看

楼主:
下面测试下吸锡功能

网友:
好像弹簧会被烟雾气体污染腐蚀,应该设计成拉力弹簧好些。

楼主:
宝工的这种枪便宜  1百多点

楼主:
忘记说了  这发热芯是936  A1321   90W   控制板通用

楼主:
宝工的整把枪才一百多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宝工的整把枪才一百多点

不会这么便宜吧?一般电动吸锡枪都是400+

网友:
就一块控制板加个枪?

网友:
好,刚有这个想法,有没有想过用真空泵带负压罐,然后枪里挤进去个电磁阀,这样瞬间吸力很大

网友:
t12控制板能接这个发热芯吗?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要好几百大洋吧?

网友:
楼主拆的的汽车仪表盘?

网友:
光有这个手柄还不行吧。得有主机才能吸锡啊。

网友(2020-05-02):
这枪是热电阻的吧,买了个热电偶的焊台控制板,惆怅的撞墙

网友(2020-08-05):
SS-331H 拆的好

网友(2020-10-21):
楼主你好,我也想买个来DIY,能量一下连接主机的硅胶管内径和外径的尺寸吗?谢谢啦!

网友(2021-02-18):
群主有微信或者QQ吗,我也买了宝工吸锡器我也想改一下交流一下

网友(2022-08-13):
想买个这个,然后接空压机,电磁阀控制开和关,用936控制发热。

网友:
请问枪的5根线怎么接板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