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无刷电机驱动

楼主(2020-03-22):
前几天逛闲鱼看到有人卖坏的无刷电锤,说明不缺件不包好坏(就是坏的了)卖几十块钱,心想大概就是驱动问题吧,正好之前拍卖捡漏了一块威克士的无刷驱动,不知道能不能换上,要是能换上就也不亏(本人对无刷电机这方面其实不太懂),于是想了很久心痒痒的就买下来了,回来发现好像不匹配的,威克士的驱动除了接电机的三条线外还有个5P的排线,而电锤电机只有三条相线还有两条黑色的不知道什么用途的线,直接三条相线不转,于是上网查无刷电机的资料,好像威克士那种5P线应该是接什么霍尔的,二没有这种排线的一般叫无霍尔电机是吗,但是我看一些图片,无霍尔电机好像也只有3条相线,没有那两条黑线的吧。现在想问问坛友,像这种电机有什么驱动合适用,还有电机上两条黑色线干什么用的

网友A:
买个无刷扳手无霍尔的驱动吧,几十元一套,改改应该可以通用

网友B:
你试试用表通断档量着两根黑线,转动转子一圈看看。我是瞎猜的

网友C:
知道但是不想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知道但是不想说~

测速吗?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无刷扳手无霍尔的驱动吧,几十元一套,改改应该可以通用

我就有一个国产大艺款式的扳手,刚才拆开是那种只有三条线的无刷电机,把驱动装到这个电机上也不动,按下开关只有灯一闪一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试用表通断档量着两根黑线,转动转子一圈看看。我是瞎猜的

试了,不通啊,请问师傅你觉得这两条线是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E:
没准就是个测温电阻,测温电阻的话一般都是10K,实际测试到不了10k,买个无霍尔的驱动就行,要不我买给你一个沃霍尔驱动,18-2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准就是个测温电阻,测温电阻的话一般都是10K,实际测试到不了10k,买个无霍尔的驱动就行,要不我买给你一 ...

请问要怎么操作 直接短接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准就是个测温电阻,测温电阻的话一般都是10K,实际测试到不了10k,买个无霍尔的驱动就行,要不我买给你一 ...

测了一下,两黑线间电阻为9.6k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速吗?哈哈哈

测温~

网友:
Soga,谢谢指点哈哈,看来无霍尔电机也有很多讲究啊

网友:
别说这无刷电机看着还真不错

网友:
三条红黄蓝是三相输入,两个黑线应该是温度传感,找个大功率的无感驱动器应该行,无感的缺点就是启动力矩小,好工具上面都是有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有一个国产大艺款式的扳手,刚才拆开是那种只有三条线的无刷电机,把驱动装到这个电机上也不动,按下 ...

应该电机功率大过流了

网友(2021-03-01):
买个无刷的无霍尔的驱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