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新买的快速数字万用表DM100,几个表兄弟做个简单对比

楼主(2020-03-22):
一直以来在用指针万用表,数字万用表有很多个,都很少用,主要是觉得反应太慢,数字跳动不直观。

看到了速度与众不同的表,决定下单试试,确实比较快,瞬间接触可以看到数值,带温度湿度显示。
由于是快速表,耗电比较大,使用的是两节5号电池。
1、正面照

2、打开后盖

3、拆下电路板

4、电路板

5、外壳

6、拿下LCD显示屏

7、拨盘方向,向上时,铜片的布局。
曾经VC9806表拆下来的时候,铜片掉了,搞不清方向了,留作记号,以后用得上。

8、电路板装回

9、芯片特写

10、芯片特写

11、鸡屎CPU和显示芯片

12、几位表兄弟一起合影

13、同测220V电压,VC9806 测2000V电压,电路板击穿,烧焦过,清理过可能有漏电,数值不准了。

14、同测电压的另一瞬间。

15、Fluke F117C 测大红袍电阻

16、DM100 测

17、VC9806上

18、VC86E上

每一位兄弟都是系出名门,当年都是精挑细选,花了大价钱买进,使用都有不便。没有一个能够代替指针表那种感觉的。

以前买过 自动量程的UT61,测高电压芯片损坏报废。
从此对自动量程万用表不放心,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选择手动。手动挡外部分压,比自动的安全些。

网友A:
头次见到贴片电阻环形布局,要是再快速点的话,测量低于20伏电压档,接触到3到20伏自动给万用表取电显示,无需手动开机。

网友:
不错的表啊,欣赏了

网友:
挺好的一台表

网友:
元件很多,菊花不错

网友:
我还是喜欢用指针表

网友B:
能用指针表的是高手,这表少说要一张往上吧

网友C:
是喜欢指针表 可是测量电阻还得用数字表。

网友:
看着做工还行,其实我觉得,这个价位的表,芯片方案确定后,就没什么大的区别了。新的一年,不知道有没有新的芯片方案推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喜欢指针表 可是测量电阻还得用数字表。

不是吧,我就是需要指针表电阻挡,里面自带2节电池,测二极管,三极管,发光管很方便。

别的档位都可以用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指针表的是高手,这表少说要一张往上吧

一张半的价格,就是黑底白字有点不习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头次见到贴片电阻环形布局,要是再快速点的话,测量低于20伏电压档,接触到3到20伏自动给万用表取电显示, ...

这样对被测电路影响很大吧?

网友E:
在一板子上,指针10k档与数字表测出来完全不同,换针150k~600k,数字的在5m~15m!

网友:
模拟条也是一个专门芯片显示的,不知道取样速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一板子上,指针10k档与数字表测出来完全不同,换针150k~600k,数字的在5m~15m! ...

这是测晶体管元件吧,指针表的电阻档,不同量程结果也不同。

还是喜欢指针表的电阻挡工作方式,与二极管的U/I 曲线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对被测电路影响很大吧?

有些电路应该会有不小影响。像两线电压表头,快速测试下电源电压应该没事。

网友F:
优利德不是有售后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优利德不是有售后嘛。。

年代太久远了,不合算不值得。

网友:
我也考虑入手一台这个表的,但是后来考虑了一下,还是入手了UT136B+,实际使用起来很顺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张半的价格,就是黑底白字有点不习惯。

婊不错,黑底白字貌似可以将液晶屏的偏光膜翻转过来就是白底黑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