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好奇怪,D9STQ缓存,只能认512M

楼主(2020-03-22):
这个D9STQ缓存应该是单晶1G的,我的1T 2246EN上也用的这个颗粒,1G,在这个2258H主控上无论如何只认512M,设1G测试出错,暂时还没开卡测试。
各位觉得是颗粒制程变化还是我板子的问题?有没有什么没注意到的设置或者跳线?
难怪今天我折腾了一天,贴什么缓存颗粒都是通不过,死循环。估计颗粒的参数都错了。
过两天还有同样颗粒到,到时再试试。

网友:
除了单晶好像还有个ce问题

网友A:
估计是你这板子缺地址线 不支持双die的DDR

楼主:
感谢两位热心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你这板子缺地址线 不支持双die的DDR

那有没有可能我吹的时候把某个小料吹掉引起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有没有可能我吹的时候把某个小料吹掉引起的呢?

有些板子很奇葩的,能用南亚的512M16,DRAM测试能过,但就是不能用别1G颗粒的,什么单晶多晶单CE多CE,板子缺线什么的 就很玄学

网友:
板子问题吧 这个看板子设计的

楼主:
好的,明白啦!感谢感谢,不去钻牛角尖了

网友B(2021-12-03):
引用 网友A:
有些板子很奇葩的,能用南亚的512M16,DRAM测试能过,但就是不能用别1G颗粒的,什么单晶多晶单CE多CE,板 ...

板子上原来就是d9stq,重新开卡就只能认512M,怎么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上原来就是d9stq,重新开卡就只能认512M,怎么解释?

有些58H软件就这样只能开512M

网友C:
我给你公布正确答案吧,2258H的dramtest.bin是个玄学,某些版本只能支持单晶512MB(最大512MBX2需要板子支持),某些版本随便放个ram都能pass(这个最害人,稀里糊涂开过会掉盘),有的不能支持特定品牌的内存(虽然工具里面可以勾选)这个在没有厂家说明的情况下只能试验,有时候未必是板子的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给你公布正确答案吧,2258H的dramtest.bin是个玄学,某些版本只能支持单晶512MB(最大512MBX2需要板子支 ...

求哪个版本可以测单晶1G内存,之前用SM2258AB_MPQ0719A_FWQ0621A_Samsung只能测双晶1G,单晶1G都会无限循环然后超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求哪个版本可以测单晶1G内存,之前用SM2258AB_MPQ0719A_FWQ0621A_Samsung只能测双晶1G,单晶1G都会无限循 ...

719有这毛病,q0720 ,r0911,还有一个坑人的q0612a(这个版本有一个hy16分支啥坏蛋ram都能pass,慎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719有这毛病,q0720 ,r0911,还有一个坑人的q0612a(这个版本有一个hy16分支啥坏蛋ram都能pass,慎用) ...

感谢,但是不知道为啥这三个版本不管测啥都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