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飞利浦伟康Bipap S-T拆机清洗消毒方法 (家用呼吸机使用知识 系列讲座1)

楼主(2020-03-22):
呼吸机飞利浦伟康Bipap S-T拆机清洗消毒方法(家用呼吸机使用知识 系列讲座之一)
作者:wdcox 四郎
作者系武汉市三甲医院资深医务人员,配带呼吸机有20余年,对各类家用呼吸机有比较深入的研究。

关于家用呼吸机拆机清洗消毒是一个很新的课题。近年耒家用呼吸机已逐漸普及应用,但关于使用后,如何清洁消毒,没有跟上去。过去.传统的消毒工作仅注重外壳部分。最近市埸上曾流行过一种小型臭氧发生器,称为"呼吸机消毒宝",产生臭氧,对准呼吸机出口,利用臭氧对机器内部進行消毒。虽然有一些作用,但效果还是不理想的,因为呼吸机长年使用,会有大量灰尘和污垢沉积在呼吸机的管道内,仅靠臭氧是不可能达到消毒目的,细菌仍然存在。二是功率很小,产生的臭氧显然达不到完全消毒灭菌的效果,因此而造成配带呼吸机病人,引起医源性的二次感染.逐年增多。

图一.呼吸机消毒宝,臭气发生器

因此近年来,提倡並重視对家用呼吸机的拆机消毒,是有一定道理的。目前国内大城市有的呼吸机专卖店已开展这项服务,但是要收费,价格也不菲。本文首先试图从目前国内应用最多.最普及的呼吸机,选择有代表性的机型入手,介绍拆机消毒知识,有利于更多人能掌握这项方法.。下面发几张清洗呼吸机过程中.所見污垢图,看后,可谓觸目惊心,以提高人们的认识。

图2.灰尘大量沉积于呼吸管道内口

图3.灰尘大量沉积..看看有多髒.每天用这样器械連接到肺部呼吸.多可怕!

图4.渦轮机大量污垢。

图5.清洗重点部位之一.渦轮机。

消毒液的准备:
1. 2%戊二醛消毒液.。是目前公认的最好消毒液,可杀灭呼吸道.肠道致病菌,化脓性球菌.致病性酵母和细菌芽孢。特别适用于各类医疗器械消毒灭菌。-般医院均釆用此项方法进行医疗器械消毒灭菌。属于高效灭菌剂。
2. 0.1%(千分之-)洗必泰溶液.。
3. 0.1%(千分之-)新洁乐灭溶液。
以上两项均属低效灭菌剂.但也可进行清洗消毒。必须选择-种.事前作好准备。
4. 75%酒精是必须要的。
以上所介绍推荐的消毒剂均可在市内各大药房购置,或者在网上购买。具体配制方法及浓度,另文介绍。

折机器械准备

图6.常用工具图,拆该呼吸机用内六角螺丝刀,如图所示。

拆机清洗消毒注意事项:
1.拆机清洗消毒仅适于有DIY能力者。
2.能具備初级电工知识更好。或者具備简单基本电工知识。  3.对于初次接触拆机的个人,我要忠告,拆机过程中.要非常仔细。注意力集中,记下每一项拆机措施.。除了用文字详细记录,必要时要作简略绘图,以便拆机消毒完后.按相反的程序还原。否则.拆完后不能还原,前功尽弃。拆机过程切忌粗暴,轻手轻腳,这是所有拆机活动的基本原则。  4.拆下的细小零件要细心归类保存,必要时.要学会自已绘图,简要说明摆放位置,每層部位有多个螺丝,拆下后.要分别用纸包裹,並作好标记。雖然花了-点时间,但你还原时.就非常方便,不会弄错.速度也会加快很多。  5.消毒的重点部位是呼吸机的通气道,通气道所占的的位置很大,从入口部位---中间管道---渦轮---出口。通气道之中渦轮又是最重要部分,其次.各通道口.小零件皆为重点部位。因为通气道是空气经过呼吸机,进入鼻咽部.气管.肺部的必经之地.,从我们清洗的呼吸机过程中,也的确发現该部位污垢较多,很髒!很髒!而主板.加湿器及其它附件相对污染程度要轻-些。所以该部位的所有塑料元件,泡沫等必须桉照規定先进行肥皂水清洗,然然使用消毒液浸泡,浸泡达到規定时间,才能达到消毒灭菌目的。
6. 通气道和机器的主板等元件是隔离的,仅仅有两个部位.一是渦轮的电源线,二是通气道和主板之间的联络员--传感器,和外部有联系。但这两个部位都用硅橡膠把缝隙都堵死了,避免漏气。因此在消毒完毕之后,还原时这两处一定要再次检查按紧,不能漏气。   9.呼吸机的有些部件是不能用消毒浸泡的,例如电路主板.涡轮.以及-些小的金属附件,则需用75%酒精棉球反复清洗消毒就可以了。  10..记住重点清洗消毒是渦轮。渦轮直接与外界接触,它不仅是对人体健康影响,而且还涉及到呼吸机的寿命,如果在一个污染很重.尘埃很多的地方使用呼吸机,那么肯定涡轮上污垢就特別多,这样对渦轮旋转就会造成障碍,达不到規定的压力范围,缩短使用年限。所以.我们除了对呼吸机作必要的清洗消毒外,还要使卧室的大环境.尽量減少灰尘,保持清洁。  11.我们首先选择介绍的呼吸机是飞利浦伟康BIPAP S-T。选此呼吸机是因为有其代表性,一是国内进口机中销量占笫一位,二是这种机型外型和内部结构大同小异,只是主板有区别。飞利浦伟康的所有机型有Cpap .Auto. Bipap. Avap,除了主板之外,外型结构都相似.。.所以你学习掌握了本机的拆机方法,其它飞利浦伟康的机型都不在话下了。

机清洗消毒注意事项

图7.飞利浦伟康bipap S-T的主机和湿化器。

图8.我们先拆主机.右边是主机背面图,上方两个螺丝孔,用螺丝刀旋松取出螺丝。

图9.松开螺丝掀开盒蓋.放置右侧,左侧所显示的即主板,把主板上的四个电源插 口拨出來,並作好记号以備还原。此时即可取出主板(有的机型有螺丝固定)

图10.主板取走后,下边看到的是通气道盒子,里面密封藏着渦轮.取出步骤如下

图11.取出通道盒的方法有个窍门,因为盒子被旁边塑料卡扣,牢牢锁死,先必需要将两边四个塑料卡撬起,才可能杷下边盒子取出,用塑料名片一类纸,插入塑料卡上端,卡扣就松开了。另外还有七颗螺丝钉,依次松开.先取出通道盒上蓋。

图12.左边是通道盒上蓋.右边是通道盒的下蓋。中间藏着涡轮。上下蓋不是-起取出的,是先取上蓋,松开螺丝,取出渦轮,然后取出下蓋。

图13.把通道盒上蓋打开后,即可取出渦轮,渦轮下部有一兰色护盘.。

图14.取出渦轮.松开四颗螺钉,去除外壳后,显出渦轮原形。

图15.渦轮清洗消毒,用医用脱脂棉花沾75%酒精反复擦洗。再拆机清理消毒注意事项中,我们已经反复强调了渦轮清洗的重要性,这里不再重复。

图16.通道盒最下層是一块海棉塑料洗泡沫,对渦轮电机起减震作用,右图是取出了塑料泡沫后的空盒子。

图17.所有拆下零件如侧板,外插线,软接头等等诸多零星小零件集中。可千万不要马虎.,一定要登记绘图,记录在什么位置,这样在消毒之后逐一还原时麻烦就少了。

图18.自已绘的简图

.图19.集中所有拆件(除了主板等电路)先用肥皂水或其它清洗液反复冲洗。然后用消毒液浸泡,要求液面超过物件。本例一瓶戊二醛为2500ml.只能浸泡-部分零件,因此.只能分开多次浸泡消毒。浸泡时间要求至少6小时。到时取出部件.凉干.按拆机相反程序.逐步装机。

图20.湿化器的拆机消毒处理。湿化器比起主机耒讲.相对要简单容易-些。左图为湿化器外观.右图为湿化器盛水盒。

图21.拆开湿化器上蓋。把上蓋尽量向上掀起,就发現上蓋的根部有左右两个塑料卡扣.控制着上蓋.不让上蓋过渡掀开,那么找到这两个卡扣后.用手指轻轻向内拨-下,卡扣就松了,上蓋很容易取下,右图为取下的上蓋。

图22.继续拆机,将机板的四角的螺丝松开取下,剩下是一个框架.如右图。

图23.上端有-两通塑料呼吸接头,必须要拆下才能進行下一步,仔细摸索后.发現在它的背部有一塑料卡扣开关,如右图.轻轻按一下之后,塑料呼吸接头就掉下耒了。

图24.取下两侧档板(左图)。右側盒内四颗丝钉松开取出收藏好,再取出底板(右图)

图25.这就是真正的底板了,右图显示的加热器。特别要重規左上角的电源线插头的方向呵,拆下的时候,反复安装两次就不会忘记了。

图26.加热板和电源线图。 剩下的工作就是分别清洗消毒处理,取下的各类塑料板消毒液浸泡,不适合浸泡的用75%酒精擦洗。浸泡涼干后.再次装机复原。

next

楼主:
拆机清洗消毒注意事项:
1.拆机清洗消毒仅适于有DIY能力者。
2.能具備初级电工知识更好。或者具備简单基本电工知识。
3.对于初次接触拆机的个人,我要忠告,拆机过程中.要非常仔细。注意力集中,记下每一项拆机措施.。除了用文字详细记录,必要时要作简略绘图,以便拆机消毒完后.按相反的程序还原。否则.拆完后不能还原,前功尽弃。拆机过程切忌粗暴,轻手轻腳,这是所有拆机活动的基本原则。
4.拆下的细小零件要细心归类保存,必要时.要学会自已绘图,简要说明摆放位置,每層部位有多个螺丝,拆下后.要分别用纸包裹,並作好标记。雖然花了-点时间,但你还原时.就非常方便,不会弄错.速度也会加快很多。
5.消毒的重点部位是呼吸机的通气道,通气道所占的的位置很大,从入口部位---中间管道---渦轮---出口。通气道之中渦轮又是最重要部分,其次.各通道口.小零件皆为重点部位。因为通气道是空气经过呼吸机,进入鼻咽部.气管.肺部的必经之地.,从我们清洗的呼吸机过程中,也的确发現该部位污垢较多,很髒!很髒!而主板.加湿器及其它附件相对污染程度要轻-些。所以该部位的所有塑料元件,泡沫等必须桉照規定先进行肥皂水清洗,然然使用消毒液浸泡,浸泡达到規定时间,才能达到消毒灭菌目的。
6. 通气道和机器的主板等元件是隔离的,仅仅有两个部位.一是渦轮的电源线,二是通气道和主板之间的联络员--传感器,和外部有联系。但这两个部位都用硅橡膠把缝隙都堵死了,避免漏气。因此在消毒完毕之后,还原时这两处一定要再次检查按紧,不能漏气。
9.呼吸机的有些部件是不能用消毒浸泡的,例如电路主板.涡轮.以及-些小的金属附件,则需用75%酒精棉球反复清洗消毒就可以了。
10..记住重点清洗消毒是渦轮。渦轮直接与外界接触,它不仅是对人体健康影响,而且还涉及到呼吸机的寿命,如果在一个污染很重.尘埃很多的地方使用呼吸机,那么肯定涡轮上污垢就特別多,这样对渦轮旋转就会造成障碍,达不到規定的压力范围,缩短使用年限。所以.我们除了对呼吸机作必要的清洗消毒外,还要使卧室的大环境.尽量減少灰尘,保持清洁。
11.我们首先选择介绍的呼吸机是飞利浦伟康BIPAP S-T。选此呼吸机是因为有其代表性,一是国内进口机中销量占笫一位,二是这种机型外型和内部结构大同小异,只是主板有区别。飞利浦伟康的所有机型有Cpap .Auto. Bipap. Avap,
除了主板之外,外型结构都相似.。.所以你学习掌握了本机的拆机方法,其它飞利浦伟康的机型都不在话下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现在全球新冠肺炎病毒当前,确实很需要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2020-05-11):
感谢楼主分享,不过还是没能拆解涡轮机,看不到涡轮叶片和流道,也就不能清洗涡轮机内部,希望能有拆开和清理涡轮机的讲解。

网友:
呼吸机拆解清理保养

网友:
呼吸机难道都没有空气滤芯吗?居然能这么脏

网友(2020-07-11):
没有空气滤芯吗?

网友(2020-11-22):
飞利浦伟康EverFlo5升制氧机,有需要的可联系我

网友:
这个人是有多懒?换一个空气滤网,不难啊!

网友(2022-01-13):
飞利浦的呼吸机不便宜吧,起码上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