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3268AB 量产三星K90KGY8S7C 报错Flash Setting.bin Not Found 请大神指导

楼主(2020-03-22):
在一个坏的SSD上拆来的三星K90KGY8S7C 128G 主控使用的3268AB

插电脑正常识别

增加了DBF后  开卡报错

Flash Setting.bin Not Found

大佬来指导

网友A:
因为没有固件,没有固件~~

网友B:
这个颗粒上3268应该没有固件,这是三星3D的颗粒,可以上3280,用3Dv4的ISP开。

报这个错误其实是因为你开了prescan,然后根本没有这个颗粒的prescan配置文件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颗粒上3268应该没有固件,这是三星3D的颗粒,可以上3280,用3Dv4的ISP开。

报这个错误其实是因为你开 ...

我不懂。研究的还不深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没有固件,没有固件~~

同求,同求,同求

网友C: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74213这家成功了,不知道你是否照着这个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74213这家成功了,不知道你是否照着这个开的。

非常感谢,成功量产了!!!

网友D:
不用试了,8s7c在3268上是能勉强开出来,但是校验全部爆红

最好的办法是上2258,或者3280也行

网友(2020-07-28):
我的为啥不行呢 一直量产不过

楼主(2021-03-18):
引用 网友D:
不用试了,8s7c在3268上是能勉强开出来,但是校验全部爆红

最好的办法是上2258,或者3280也行 ...

感谢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page=1#pid4855171
早就可以了。。而且正常使用!只能低格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