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是掉线,DIR-655路由器固件求助

楼主(2020-03-22):
最近发现路由器老是自己掉线,重启后OK如下图;

DIR-655A3

DIR-655A3

进入管理页面后发现大问题,路由器系统时间还是2019年12月如下;

时间

时间

试图设置时间发现无法设置如下;

提示无效时间

提示无效时间

求助各位大神系统信息如下;

网友A:
不一定是固件问题,可能是路由器散热、电源供应不足

网友:
拆开看看主控芯片有没有散热片,没有就自己加个散热。还有,看看电容,如果路由已经用了两三年,把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换电容 加散热 不行直接扔了

网友:
改个ntp服务器试下

网友:
楼主是怀疑,
这是类似 “千年虫” 的问题?
也许只是程序错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固件问题,可能是路由器散热、电源供应不足

应该是固件问题,现在固件里系统时间只能设置到2019年超过就显示不了.

网友B:
有问题先升级固件再重置看看。另外检查下电容和散热。

网友:
换路由器吧  没想到你一个路由器能用十多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问题先升级固件再重置看看。另外检查下电容和散热。

搞定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