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助各位大神,关于联想C340的CPU升级

楼主(2020-03-22):
我的是联想C340一体机,原来是G2030T的CPU,现在感觉越来越不给力了。1.网上查有个I5-3470的CPU,帧数和纳米都一样应该更换吧?主板是H61的。
2.如果能更换的话电脑供电能不能跟上?会不会带不动I5-3470?原来的G2030T功耗35W,3470是77W,我还把光驱改成固态硬盘了,我看电源线是120W的。

请各位大神帮我看看能换成I5-3470不?能带的动不?如果带不动有啥解决办法?

网友A:
卸载全家桶,我相信还是给力的...

感觉电源不见得够,另外最大的问题可能是散热...

网友:
找找1155节能版的U试试

网友:
上个配置图。大家好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卸载全家桶,我相信还是给力的...

我感觉也是电源不够,我刚刚找到有个3470t的型号,功耗一样,多了2个线程,频率高了0.3,(g2030t频率2.6,3470t频率2.9)。比g2030t多了个最大频率3.6,值不值得换

网友B:
芯片组支持,但主板的供电可能不支持,一体机的供电是用最省的相数,毕竟要考虑散热。。。

网友:
直接问某宝店主快捷适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组支持,但主板的供电可能不支持,一体机的供电是用最省的相数,毕竟要考虑散热。。。 ...

选用了3470t功耗和g2030t一样

网友C:
买一体机就是上当。

网友:
沟通不能用退货+运费险大法

网友:
电源功率够180W,显卡不是很大的话可以上普通版的3470

网友:
可以去掉光驱这玩意33W

网友:
别折腾,联想一体机很妖,换了CPU不一定支持,可能还要跳线,换个固态硬盘效果更好

网友:
一体机最好加内存条,,,SSD

网友(2020-09-11):
引用 楼主:
选用了3470t功耗和g2030t一样

我也准备升级CPU了,我看有人换了3475S,没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用了3470t功耗和g2030t一样

目前准备升级成:CPU3475S,内存条8G1600*2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一体机就是上当。

不是吧,要看怎么用?玩游戏上台式机,一般应用一体机很好很适合,今天看到DELL新式一体机挺好

网友:
上网现在要求也高了,,,一体机上4核心4线程的比较舒适,,双核心应用有点不行了

网友:
一体机升级三大件,,,1,SSD240G,不能用HHDD硬盘,拖后腿2--i5CPU,4核,,3---8gDDR3*2或是4G*2也行,,好像是笔记本条子,,升级后也只是一般应用,,玩游戏用台式机,,用最 好的U,,最新的显卡,,,16G*2最少,,,SSD,,500G--1TB

网友:
我的联想扬天S300,,,比你机子老多了,,刚升级为CPU--S180----X4 610E,,,条子1GB---4G*2  ,,,,HDD250G-----SSD 128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