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MARATHON牙钻拆解,可以改个小电磨

楼主(2020-03-22):
南朝鲜牙钻 带调速 脚踏开关 高低力矩调节 正反转开关可以改个小电磨~

网友:
这玩意是不是相当于精密电磨?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 啊

网友:
这个夹头设计很复杂

网友:
这个目前都当电磨用了

网友:
看着像是铣刀,也可以装电磨头和专用钻头,一般当电磨用。

网友A:
这个就是电磨和电钻功能。你装上钻头,就是电钻,装上磨头,就是磨头,就是电磨,如果装上龟头,就是JJ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电磨和电钻功能。你装上钻头,就是电钻,装上磨头,就是磨头,就是电磨,如果装上龟头,就是JJ了。 ...

哇塞,温总好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哇塞,温总好湿啊

我们都是骚版的好学生,能不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