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们8206电源芯片谁见过?陶宝找不到呀!

楼主(2020-03-22):
如图!看看什么芯片哪个大哥见过,用什么替代?

网友A:
南京微盟的ME8206....

网友B:
ME8206ASG参数
              制造商

              南京微盟电子有限公司

              产品种类

              AC/DC转换器

              产品特性

              自由振荡临界模式准谐振工作、可调整跳频的电流模式

              功率

  90W
              备用电源

  ≤100
              频率

  90KHz
              脉宽调变

  QR
              电缆Compen-sation

  Y
              精准性Accu

  ±1%
              封装

SOP8
              代换型号

  /

ME8206ASG概述
      ME8206ASG包含一个准确的电流模式调制器和一个去磁检测器以保证临界电流模式, 在任何负载和输入电压都能使开关管在最低漏极电压导通(准谐振) 。对于ME8206,内部的 7.5uS 定时器限制其自由振荡频率不会高于 120KHz。 (低于 CISPR-22 关于 EMI 测试的频率起点 150KHz)。 ME8206是一款低空载功耗(< 100 mw)、高性能、高性价比100 w范围内的离线式反激驱动芯片。

ME8206ASG引脚图/引脚功能:

ME8206ASG型号典型应用电路图:

ME8206ASG应用领域:
•   AC/DC适配器
•   机顶盒电源
•   掌上电脑电源
•   辅助电源的电脑和服务器
•   数码相机和摄像机适配器
•   开放式开关电源
•   录像机,SVR、机顶盒\DVD / DVCD球员sm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南京微盟的ME8206....

谢谢,这图标第一次见,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ME8206ASG参数

ME8206ASG概述

谢谢,这图标第一次见,专家就是专家!谢谢大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E8206ASG参数

ME8206ASG概述

牛掰哈哈哈哈,跟4056小板上芯片图标一样a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图标第一次见,专家就是专家!谢谢大神!

是墨雨兄提的醒,我直接搜索的图,能贴就贴过来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牛掰哈哈哈哈,跟4056小板上芯片图标一样a嘛

呵呵哈哈哈

网友(2021-07-12):
微盟的你居然看得少,那确实白

网友(2022-08-02):
芯片引脚有没有搞错?

网友(2022-11-12):
有上款电路板的电路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