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氢电池没有电压0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3-22):
也不是纯山寨牌子,某旗舰店的国产牌子镍氢电池,偶尔拿出来用一下,今天测量居然里面有一节是0伏,还有救吗?

另外还有一节18650,2.2伏,不知道能不能充回来。

网友:
我这有好多0V的充下能用;发现放电快,充电特别烫的小小心些。

网友A:
很正常,老不用,就会这样,强行大电流怼一下,如果电压回复了,上充电器充满看日后还落不,如果还自己放电的话,那就扔了吧,
你确认不是占位捅

网友B:
在玩四驱车的年代,我用6~9v直流电正对正负对负短暂接触几次,救了好几节。镍镉就是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老不用,就会这样,强行大电流怼一下,如果电压回复了,上充电器充满看日后还落不,如果还自己放电 ...

占位桶,老哥你怎么这么有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玩四驱车的年代,我用6~9v直流电正对正负对负短暂接触几次,救了好几节。镍镉就是耐用。 ...

镍氢也可以这么玩?

网友C:
充充电试试看嘛,用傻充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充电试试看嘛,用傻充就行

又冲回来了,不知道能坚持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