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小手神器有多6?冰豹Kone Prue Ultra游戏鼠标拆个稀碎

楼主(2020-03-22):
冰豹Kone Pure Ultra上市一段时间了,玩家们都亲切的称为66豹,作为一个拥有Kone Pure白色版用户,并且还是爱好拆解玩家我怎么会错过这样的一款产品。

一、开箱  产品包装一改冰豹的传统异形盒子包装,黑色主色调,正面是产品示意图,产品左上角为产品型号,盒子正面为产品渲染图,从造型上的改变难道是冰豹要重新出发再战江湖了。打开顶部我们会看到冰豹的slogan“Made To Win”,让人感觉打开包装就拥有了胜利的把握。

  冰豹Kone Pure Ultra极简风格延续到了内部,除了产品本体以及说明书再无其他附件。鼠标线缆的的缠绕方式也很有意思,并没有像常见鼠标那样简单粗暴的把线缠成一卷,而是把线缆均匀的没有折叠的盘成一个圈,这样做的好处是鼠标线缆不会产生让人烦恼的折痕,使用时不会因为线缆折痕而造成移动的不便。

二、产品细节

  冰豹Kone Prue Ultra主体外观依旧延续饱受好评的Kone Prue系列经典设计。适合小手型和中手型的朋友,顶壳用了白色的类肤涂层,尺寸为高度为3.9cm,宽7.0cm,长度11.5cm,重量为66克。KONE PURE能一直出新,不得不说最初的设计功不可没,包括拇指位,无名指,合理的掌心贴合度。Kone Prue Ultra并没有单独防滑贴,但是人体工程学设计作为配合,掌控性很好。

  手指触碰的位置也都做了重点的强化,不会出现卡手的情况,并且最大化手指的抓握可用范围,尾部的透光logo相对于冰豹Kone Pure透光面积更大,1670万色的AIMO RGB发光,在安装Swarm驱动后可以支持多种发光效果,光亮度与柔和度都有不小的进步。

冰豹Kone Prue Ultra滚轮使用了橡胶表面+ABS结构材质,触感很好,滚动时刻度感十足,相比其他品牌的滚轮的话会相对比较紧。除了正常的左右键以及滚轮键以外,在鼠标的左侧有两个自定义按键,滚轮上部有两个DPI调节按钮,可以满足大多数玩家对游戏鼠标的要求。

三、Kone Prue 两代产品对比

  对比一波冰豹Kone Prue白色版 ,可以看到虽然使用了相同模具,但是细微之处还是有些许微调,可见冰豹Kone Prue Ultra豹的用心之处,并且拆解内部也有相应的变化,我们后续拆解部分及详细说明。

尾部logo透光变化,由线条透光改为整体透光设计

侧握部分的收拢与案件位置有有所细调,更贴合用户使用。

按键的边缘倒角更锐利,不在和Kone Prue白色版那么圆润了,更加有竞技感。

线材上冰豹Kone Prue Ultra并没有使用轻量化鼠标常见的伞绳线,而是传统的橡胶线,但是橡胶线的柔软度很好,不过如果后期能有升级版本的话可以考虑换线进一步减轻产品整体重量。

相对于Kone Prue 白色版的编织线整体重量轻了很多,并且柔软度更好方便理线使用。

四、拆解
  要说冰豹Kone Prue Ultra最大卖点,那一定是它的重量了,66豹的名称绝非浪得虚名,拆解一下看看冰豹Kone Prue Ultra如何做不改变外观的情况下,如何从细微之处缩减重量的办法。

  去掉鼠标底部的两片超大脚贴,会露出四颗螺丝。拧下螺丝后就可以将上壳与底盘轻松分离。

  可以看到顶壳内部有dpi调整和侧键,由2颗螺丝固定对比之前拆过的冰豹Kone Prue白色版减少了一颗螺丝。将螺丝拿下后可以将pcb取出。可以看到顶部使用了ttc青点微动,按压和回弹触感不错。侧键使用ttc红点微动,手感相对于之前的冰豹Kone Prue白色版有所提升,按压手软回弹也很迅速了。

按键位置触底也做了贴片设计抗磨和按键触发的调校,所以可以保证按键手感。

  顶壳的尾部logo透光灯的位置也做了处理相对于之前的led灯珠留洞,冰豹Kone Prue Ultra改为了贴片RGB做了导光罩设计,保证了灯光效果以及柔光效果,使得光效不会出现散乱的情况。

  很多玩家对于洞洞的鼠标无法接受,所以冰豹Kone Prue Ultra对于减轻重量与颜值的取舍之处冰豹可谓是下足了心思。冰豹Kone Prue Ultra采用了内打孔的设计,保证强度的情况下也没有放弃颜值以及耐用度。

冰豹Kone Prue Ultra PCB部分整体做工很中规中矩,全插接排线。PCB为了减少重量采用了异形和超薄设计,厚度仅为0.7毫米。对于Kone Prue Ultra冰豹也没有直接就拿原来的底板使用,而是也重新设计了PCB进行缩减重量。

  冰豹Kone Prue Ultra微动采用了欧姆龙国产蓝点5000万次寿命微动,手感较为清脆,寿命算是市面上最长的机械式微动之一。中键为触发力度较大的TTC红点编码器为日产ALPS编码器,机械感强烈,手感优秀,值得一提的是,滚轮采用了镂空设计,可以降低重量,并避免鼠标头部过重造成的不平衡。

冰豹Kone Prue Ultra传感器为来自原相的PAW3381也就是是冰豹所特殊定制的OWL-EYE传感器,拥有最高原生16000DPI,50G。主控为豪泰的32位ARM架构MCU,同时还有一颗512KB容量的板载存储芯片。

  冰豹Kone Prue Ultra底盘和上壳一样进行了减重设计,只要是能开孔的地方无不意外全部开了蜂窝状的孔洞。即使是没有开孔的上壳部分,也采用了蜂窝状的模具纹路,以保证能进一步的降低重量。

  冰豹Kone Prue Ultra数据线的连接位置也被前置,不过接线位置做工还需要提高,我个人还是喜欢冰豹Kone Prue白色版的绕线竖叉设计。滚轮也可轻松取下对于后期用户想更换滚轮非常便捷。

整体拆解展示

五、驱动介绍

  驱动方面冰豹的SWARM平台,可以自动更新固件以及驱动版本,而且界面划分基本设置,性能参数设置,按钮自定义,高级设置,冰豹Kone Prue Ultra鼠标可调参数很多,所以可玩性不错。以前官方的驱动下载和更新服务器一直没有放到国内,所以经常性会出现抽风现象,但是现在也有了改观,点击就可更新不用再痛苦等待了。

默认可以添加多组预设值,方便用户自行切换不同操作环境下使用。

值得一说的是宏命令部分,预设了众多游戏以及软件的宏命令,方便用户对应不同软件及游戏时候使用,就犹如冰豹口号一样Made To Win,拥有了它就能快人一步走向胜利。

桌面效果展示

感受一下灯光效果的直面打击吧

总结
冰豹Kone Prue Ultra拥有出色的握持感,适合小号与中号手手型的用户,趴握式或者抓握都可轻易使用,掌控性很好。不得不说,在融入轻量化设计的同时依旧保持着原有的颜值和造型令人满意。相信冰豹Kone Prue Ultra会让你在多种的轻量化产品中多一种选择,记住冰豹的slogan“Made To Win”拥有了66豹你就掌握了胜利的关键。

网友:
造就太复杂,如果竞技用,鼠标要求轻,可以调重,结构太复杂了

网友:
机械编码器无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