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装个联通宽带,能要到公网IP吗?

楼主(2020-03-22):
主要是考虑要架设个私人nas、私人服务器,有个公网IP会比较方便一点。
虽说IPV6已经比较普及了,但是很多时候还是不通。比如华数宽带就没有IPV6,是没有,连内网本地IPV6都没有。
再一个就算是三大运营商的宽带,理论上有IPV6,但是如果是光猫拨号还是没有公网IPV6,所以还是没有实际使用价值。而貌似本地IPV6无法访问公网IPV6,这个很蛋疼。

我的私人服务器是希望任何网络下都能访问到的,如果只是我或者我家里自己用,我可以很容易的把我常用的地方都弄成有公网IPV6。但是别人家的我没法办啊。

so,考虑了很久,觉得最好的解决办法还是弄个公网IPV4,动态IPV4没关系,只要是公网的就行,反正有DDNS。只要有了公网IPV4,只要有网络的地方都能访问到了不是。

据说移动基本不可能要到公网IPV4,但是联通和电信的相比比较好要到。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考虑到电信实在太贵,所以想装个联通的。在用联通宽带的朋友说说你们有没有弄到公网IPV4?特别是浙江的朋友

网友A:
要公网IP价格不同,以前的价格是4M光纤,4个IP2.5-3K一个月,一年3W左右。

网友:
杭州这边移动宽带要公网IP的话 每个月要多交20块钱

网友B:
本机IP: 117.14.157.1xx天津市天津市 联通——
这个是公网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公网IP价格不同,以前的价格是4M光纤,4个IP2.5-3K一个月,一年3W左右。

你说的是固定IP的企业级宽带,我说的是家用的宽带,而且不用固定IP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机IP: 117.14.157.1xx天津市天津市 联通——
这个是公网的吗?

不一定是。或者说你有此问的情况下基本就不是

网友C:
黑龙江电信没有公网动态ip,前2年威胁投诉还能要到的,新办的宽带要初装费不说,公网ip还没了,投诉了工信部无果,认栽了,估计ip全tmd转商用了吧,动态ipv6也挺好,虽然时通时断的,内网穿透速度慢成本太高

网友D:
本地v4v6双外网,半年不掉线,相当于固定ip。

网友:
坐标020默认情况下都有ipv6,现在使用联通,杠了几次,联通给了ipv4公网,ipv6也是公网。电信默认只能二选一,移动有ipv6,但是封bt

网友:
另外老旧的猫可能不支持ipv6,想办法换光猫

网友E:
以前只要调制解调器不重启,IP是不会换的,现在用光猫了,好多地方几天就要强制重启,搞不懂现在科技是进步还是倒退,那么IP久换了,加花生壳一类的吧,别纠结什么公网IP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地v4v6双外网,半年不掉线,相当于固定ip。

这个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只要调制解调器不重启,IP是不会换的,现在用光猫了,好多地方几天就要强制重启,搞不懂现在科技是进步 ...

没有公网IP花生壳也没用。
有固定的公网IP不需要花生壳。
有公IP,但是IP会变,这个时候需要花生壳

网友:
四川电信,要v4公网打个电话就行了。不过还得用ddns。当然也可以用可以远程管理的设备如极路由,查看到了公网ip用ip 连接,不过要麻烦一点

网友F:
联通宽带  路由拨号的话 把@adsl   改成@lan
即可  不过重播外网ip会变  怎么也比没有强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黑龙江电信没有公网动态ip,前2年威胁投诉还能要到的,新办的宽带要初装费不说,公网ip还没了,投诉了工信 ...

同样黑龙江电信路过 公网动态IP没问题啊 我只说家里监控用就搞定了

网友:
我电信用了两年了,一个电话就给外网了,不知道现在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F:
联通宽带  路由拨号的话 把@adsl   改成@lan
即可  不过重播外网ip会变  怎么也比没有强 ...

回头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同样黑龙江电信路过 公网动态IP没问题啊 我只说家里监控用就搞定了

什么时候的事啊?我2年前的要就给了,但去年12月份搬家新办的就不给了,投诉工信部也没给,是不是应该再搞点事情,坐标大庆

网友:
我打电话直接要的  免费
nas 美滋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