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请问,CAD制图2天能学会不?哪个软件好上手?

楼主(2020-03-22):
弱电箱里要放个路由器,体积太大不方便,想把路由器外壳拆掉换成亚克力板的小盒子,去X宝问了几个可以定制的商家,都要我提交CAD或AI或CDR的图纸。
我只想做个这种简单的图纸,把开孔位尺寸都搞精确些,自认为电脑基础还可以,大约几天能搞定?从哪个软件上手快?谢谢

网友:
cad 画图简单,但是机械设计知识得从头学才行。

至于画几个圈圈方框之类的 就不用啥基础了。
常用的软件是autocad 和caxa ,
找个教程从头看到尾,想不通的再百度一下,估计两天足以。

网友:
CDR最容易上手。CAD如果只是这么简单的画个图,两天也能做到的。

网友:
autocad 2004 更容易上手

网友:
如果初学,就平面图很容易出错的。不知道你那个长什么样,不然可以出3D装配图和零件图给你

网友:
CAXA同宿舍的10分钟教完

网友:
cad先记着快捷键,慢慢就会上手。
F3锁定点(按一下后移动鼠标,可以捕捉鼠标指针附近的一个点)
F8锁定直线(按一下只能画直线,再按一下解锁才能画斜线)
英文o键,偏移命令,画平衡线,选择目标线,可以输入移动几mm的距离。(你要画路由的螺丝孔,偏移外机壳两边竖线和横线交叉定位圆孔中心,)

反正自己动手画过才知道其中的乐趣。还有很多有趣的命令可以用。网上也有教程看。

网友:
开源免费CAD软件,OpenCAD
OpenCAD

我觉得SolidWorks也挺好用的,就是价格太贵了。其他AutoCAD用来干楼主这个活也是绰绰有余的

网友:
cad2008这个比较经典。

网友:
找点硬纸板随便一包塞进去行了!

网友:
有电脑基础的话,画个小盒子,用CAD一天足以,其他软件也一样

网友:
用天正 傻瓜式的操作

网友:
AI 和 CDR 配合着用吧,

因为我也很菜,
所以发现对菜鸟来说,
把一个软件弄懂,远没有各取所长省时间

网友:
我一直用AUTOCAD R14,平面制图还是很容易上手的,立体制图没用过

楼主:
谢谢诸位大神的建议,楼主暂时还没有开始动手

网友:
两天足够了,我就是网上定制专门学了一天,有人指导的话,学个2小时足够做出来

网友:
我是一步到位,直接学UG和SolidWorks,只要曲面不是太变态的那种,我都画的出来,加工再导出CAD

网友(2020-08-09):
CAXA2007不错,国产中文版容易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