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3281灭LED灯

楼主(2020-03-22):
最近在家闲的实在无聊就没事干,做了一个3281N AB的双头U盘。打算搁车上听MP3用。但觉得U盘自带的LED小红灯实在刺眼。于是决定灭了它。在这借鉴了“拿糖糖换媳妇”这位前辈的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78467
其中把第180行的参数改成00就成功灭掉了LED灯,并且不影响任何使用。(就是图片中步骤4的操作)

网友A:
把灯直接去掉不是更好吗........因为我一般一改LED参数稳定性就奇差,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灯直接去掉不是更好吗........因为我一般一改LED参数稳定性就奇差,不知道为什么 ...

去掉灯,以后想用就没了,其实灭灯量产软件里有设置的。这样改适合已经量产好的盘。改这个配置文件还没遇到过不稳定的(只改那一个参数,一定改对,别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