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芯片编程器

楼主(2020-03-22):
这个芯片是什么芯片   推荐个编程器烧写数据

网友A:
飞思卡尔的单片机  就是以前的摩托罗拉     貌似  苹果之前的cpu也是他家的   POWERP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飞思卡尔的单片机  就是以前的摩托罗拉     貌似  苹果之前的cpu也是他家的   POWERPC ...

power pc 不是ibm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power pc 不是ibm的吗

POWER PC是由摩托罗拉公司和苹果公司联合开发的高性能32位和64位RISC微处理器系列

网友:
飞思卡mc9s12系列,编程器:便宜的usbbdm,贵的pe,编译环境cw5.1。

网友:
这玩意车上用得多得很,破解太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