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收拾东西发现卡西欧手表CASIO GA-110,随便拆开看看吧

楼主(2020-03-22):
不知道还要多久开学。把放假时候带回家的东西整理一下。发现一个这个,应该是放假的时候某个同学丢给我的。指针已经掉了,估计是这原因不要的吧。液晶还能用。

不加字了,随便看看吧,我也不懂什么型号,也不知道多少钱。从小到大都不喜欢戴表

网友:
戴了3~4年,年前走不准了,偏慢,,以为坏了,儿媳妇拿去给她同学,她那个同学在售后,说电池没电了,换了电池好了~

网友:
这是卡西欧仿表,帖子还是不错的

网友:
打孔屏鼻祖??

网友A:
能买得起指针加液晶手表都是有钱人,我中小学的时候纯液晶表很常见,可能体育的原因没见到学校里戴指针表。零几年父亲有一个好几十元买的,下层指针,上层液晶时间需要按一下,才显示数字时间15秒,两粒小纽扣电池独立供电,万一指针没电可以用数显时间应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买得起指针加液晶手表都是有钱人,我中小学的时候纯液晶表很常见,可能体育的原因没见到学校里戴指针表。 ...

一千出头的表而已,又不是什么名贵品牌,还什么能买得起指针加液晶手表都是有钱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千出头的表而已,又不是什么名贵品牌,还什么能买得起指针加液晶手表都是有钱人 ...

卡西欧好像除了MT.G系列和MR.G系列价格疯狂了一点,其他的系列很多人都买得起,入门的甚至只要几十块钱就能买到了,混合显示的我记得有个300块钱的AQS800W,还是光动能的

网友:
这手表看起来不错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买得起指针加液晶手表都是有钱人,我中小学的时候纯液晶表很常见,可能体育的原因没见到学校里戴指针表。 ...

一直以为液晶+指针的都是低档货,就算是喜欢石英的精准也要模拟指针

上面俩加起来也赶不上这一块简简单单的

网友(2020-06-24):
做工还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