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个售价400多元的KINGTIS石英手表并维修 ,疑发现重大黑幕

楼主(2020-03-22):
接续维修版本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2840
过程如下:同事表不跑了,去师傅那边维修,师傅拆开后说电池没电了,换电池,费用50元。
同事觉得贵,就不修了,带回来;网购电池,我自告奋勇去换电池。
结果电池换好了,表却不跑了。。纠结了一两天,决定自己买机芯换。。

淘宝到货,买了金黄版、普通版2035、线圈、电路板。一共30多。
跟着图片走吧,拆装表针是技术活,刚刚能把控。。
感觉拆表针挺伤表针的。
虽然有工具,可是不好用,拆时针的时候,下面缝隙很小,根本放不进去。。结果导致时针有点掉漆。。

另外发现了一个黑幕,见后面二楼吧。。

再请教个问题:买来机芯,怎么判断是否工作,我是把秒针放上去,才观察到。不放秒针怎么观察呢??

顺便求打赏,哈哈

next

楼主:
二楼  放黑幕 ,看下面两张图片。。是人为破坏的,我没有这么干过,我希望是我的手误导致这样的。。这样,心里反而好些。。。只能说,人心啊。。。

猜测过程如下:去修表---说电池坏了,要50----同事拒绝----偷着搞个破坏。。。后面换了电池也不会跑,上图吧

恰好买了线圈,那就顺便换上,结果修好了。。。累了上几张修理的图

网友:
前几天也有个贴子揭了这个黑幕,惊人的相似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8966

网友A:
电脑主板论坛报道过,不修就给你划开几个

网友B:
也许是修表的手滑了,螺丝刀把线圈捅断了吧,他和你无冤无仇,故意破坏对他也没什么好处,又赚不到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许是修表的手滑了,螺丝刀把线圈捅断了吧,他和你无冤无仇,故意破坏对他也没什么好处,又赚不到钱 ...

这个说法,可能性很低
总体来说吧,破坏的可能性更大点

网友:
太正常了.之前有揭露的了,你发帖之后就有人提出了,我见过修家电的这么搞过.

网友:
拆开说不修,他就白拆了,想到你会再找其它人换电池,钱让别人赚去,于是于是怀恨在心,把你手表戳坏,一般用户反正也看不出来,吃个哑巴亏。
而且有可能让第二家修表师傅赔一个机芯,他想想都会开心的笑起来。
看,这就是部分人的品行。

所以我自己买了手表压盖器,从来不找外面人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主板论坛报道过,不修就给你划开几个

有明显的损伤是不给换的,除非卖家不仔细看,

网友:
换电池我都是自己换,修表的那太坑,自己跑电子市场卖电池那买个也就10元钱,换上能管几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许是修表的手滑了,螺丝刀把线圈捅断了吧,他和你无冤无仇,故意破坏对他也没什么好处,又赚不到钱 ...

无冤无仇?不换电池就是仇人!
好人没那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楼  放黑幕 ,看下面两张图片。。是人为破坏的,我没有这么干过,我希望是我的手误导致这样的。。这样, ...

这手艺无敌了,回头我路过手表铺肯定提一袋翔甩进去。

网友:
互相伤害早已常态化

网友:
估计是手滑,不过滑了以后没担当

网友:
下表针时下面要垫上起针垫,如果没有的话,临时用塑料薄膜或者保鲜膜都可以,基本不伤盘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冤无仇?不换电池就是仇人!
好人没那么多

不换电池就仇人?内心真黑暗

网友:
不幸被我乌鸦嘴言中了,安慰

鄙视修表屎傅

网友:
50买个换电池的全套工具还能有找了,从来没想过出去换电池

网友:
多年前给公司刻章时我给我的卡西欧换电池 师傅看表后报价30 结果打开后电池直径一样但厚度不同 虽能用但容量差不少 本来师傅是想隐瞒的 但还是让我发现 我说不换了 章也不在这刻了 他慌了 说给十块就行

网友:
这黑幕,早在二十年前就有了。本应换电池的石英表,说机芯坏了,说个高价,如果修,就放这,第二天来取,如果不修,在装回的过程中用摄子按两下线圈,这时线圈基本就废了,再装回后壳,整个过程非常娴熟悉,顾客也看不出破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