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台十五年前的DIYPC机,改造风扇,打扫卫生

楼主(2020-03-22):
最近几天我家电脑噪音很大,有时候还无法启动,怀疑机箱内部配件松动,是时候该拆开检查一下了。
机箱外观如图,当年自己DIY的,机箱尺寸只有牛奶箱大小,重量轻,一只手可轻松举起,当年觉得很炫酷:

机箱正脸,顶部只有一个USB口,右下角是指示灯和启动按钮:

机箱侧面如图,有个散热口。现在要拆开检查该机,取下固定侧面板的三颗螺丝:

打开机箱,内部硬件紧凑安装在狭小的机箱中:

拆到风扇和硬盘,去掉后盖板:

CPU风扇,看到这个logo,小童鞋们应该比较陌生了。我这台机子用的是04年的奔腾四处理器,所以风扇上印的是英特尔当年的logo:

主板是2005年流行的技嘉81915P,内存条是2G+2G DDR2 800,有1条是后来加上去的:

DIY改装的外接CMOS电池,前置USB也是自己DIY的:

拆下显示卡,ATI的radeon X1300,128M显存,原装风扇太吵,当年自己DIY上去了个加湿器风扇:

显卡风扇供电线已经老化脆裂了,都怪当年我DIY用了质量不好的线:

风扇用502粘上去的,现已脱落,当年焊工差勿吐槽:

电脑主板是标准尺寸的ATX大板(当年还没有小主板),板子用了几块木头支撑在金属壳上,还垫了一块泡沫板绝缘:

这是机箱前面板的附件:开机按钮、电源灯、硬盘灯、PC喇叭:

裸奔插好(电源、硬盘是后换的):

开机,熟悉的能源之星,由于没插CMOS电池,开机按F1才能启动:

20几秒后进入桌面,系统是win10 1909,可以说是目前最新的win版本了,在此提醒一下那些还在用win7的小伙伴们,尽快升级win10最新版本:

处理器是英特尔奔腾4 3.6G,内存3.25G:

清洗显卡:

GPU核心:

换掉老化的风扇线:

万能胶重新固定风扇:

转动没问题:

拆掉吵死人的原CPU风扇,用个大尺寸的机箱风扇改上去:

网线芯牢牢地拴住:

板子装进机箱:

插好前面板附件:

装好硬盘,500G,后换的,原机是160G:

装好支撑木棒:

接好CPU风扇、显卡风扇线:

装好后盖板,金属板子上这些孔是我当年手工钻的,钻的手都红了,目的只有一个为了加强散热(机箱后面没人看,钻孔很随意,侧面散热孔要规整很多):

装好侧盖,贴好密封条,机箱组装完成:

开机进入win10,相应很快,一点也不卡,CPU温度50~70,鲁大师跑分,这性能日常用用没问题,显卡低了点,不适合游戏,其实,电脑的性能够用就行,没必要过于追求高性能:

这台机器还能再战5年!谢谢观看!

网友A:
这个主板奇特,既支持一代内存,又支持二代内存。2005年配单条2G DDR800内存,豪啊(不知道05年有单条2G的DDR800内存没有哦?)!我2005年国庆配的技嘉915主板,赛扬D331,两条256M的一代内存,80G SATA硬盘,比较低端,加上机箱电源光驱,也花了3500+  楼主配置比我好那么多,当年还不打游戏吗?我怎么也觉得现在至少要个G31+E5400+2G+XP+Chrome的机器(我现在的老设备,办公室用)来上网逛论坛才行,否则分分钟被网页卡死。楼主机器还能流畅跑WIN10,我觉得不可思议。

网友:
显卡性能低了“亿”点
感觉硬解看个1080p的视频都卡

网友:
奔腾4也能安装win10?win10卡吗?

网友B:
第一眼以为是纸箱子,居然是铝扣板,新材料,话说p4跑分还能3W+?我怎么记得前段时间帮人装了个q9500古董跑分才3W+呢

网友:
够古老的了,15年过去了,收购站应该可以找到比他新几代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板奇特,既支持一代内存,又支持二代内存。2005年配单条2G DDR800内存,豪啊(不知道05年有单条2G的D ...

2005年没有单条2G 的内存。。。。。

网友:
那么久之前为啥会有500G的硬盘。。。

网友:
为什么让用温七的换温十

网友:
这个真有耐心。去淘个箱,估计5元。
咋不做个水冷?.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05年没有单条2G 的内存。。。。。

那么楼主的内存肯定和硬盘一样,是后来配的。楼主这个主板怕是也不能跑800MHz,怕是667甚至533的,毕竟一代二代内存共用,猜它是一二代内存时期的过度产品。

网友:
你就要升win10,我还特意做了win10win7双系统。当然咯,主要是我笔记本带的是win10家庭版,不然也不需要太折腾。

网友:
奔4能跑3.3w?我放电视用的q9450也只能跑3.4w啊。这还真是娱乐大师

网友:
奔腾4还能跑Win10 厉害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眼以为是纸箱子,居然是铝扣板,新材料,话说p4跑分还能3W+?我怎么记得前段时间帮人装了个q9500古董跑 ...

我的q9450也只有3.4w,还是主频超到3.0的

网友:
我觉得CPU拆下的风扇,可以弄到显卡上,应该比小的涡轮静音一些。

网友:
还能跑win10, 牛。

网友:
话说我的N450+DDR2 1G+64G自己做的SSD,跑win8 32位还可以流畅看电视直播逛论坛听歌,正准备做个机箱刚好有参考了。还能再战五年

网友:
我用的电脑比这个稍微好一点,CPU是英特尔奔腾G640,平时温度只有20多度,内存同样是4GB(频率是1333MHz)。
我自己用的这台主机,应该还能再战10多年左右。

新海诚 2016年最新温情动漫巨作《你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