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OKtimer定时开关修复后续:倒计时改循环定时(CN102改CN 101)

楼主(2020-03-23):
起因: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134215&mobile=2

后面修复成这样了

还发现一个15k电阻开路导致继电器不工作,旁边8050也挂了

更换

无意中发现屏幕下面藏着s1 s2

满显时候貌似有星期的,可能是隐藏功能

尝试一下放到s1

哦豁,解锁隐藏功能

打洞

好丑

垃圾堆翻出遥控器

拆开

貌似不够高,凑合

裁剪放进去

。..........

两个都试了,确实是个循环定时了,设置时间然后定时,可以设置17组

由于电池没了,加多电容。实测可以断电坚持保留数据5分30秒

完毕。

最后附上使用方法:

网友:
铜箔被腐蚀没了灵魂飞线好评
厂家分成2个型号,估计是为了几乎同样的成本,赚几块钱的差价

网友:
又不是不能用。。。

网友:
按键不能切个键帽粘上去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