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优惠购购买的24元128G 内存卡

楼主(2020-03-23):
最近入了个win10 4+64的平板,内存不够用,想加个内存卡,看到优惠购里有24元128G的内存卡,知道肯定不会有去128,但也下单了看看到底是什么,内存卡昨天到了,今天试卡,装win10平板里识别不了,插卡后有声音提示,但不出盘符,后面找了个读卡器查笔记本上能识别了,显示124G,然后下载了H2testw测试,USB是2.0的速度13M左右,写满124G用了2小时40分钟,然后校验,校验速度只有11M左右,到了29.4G的时候果然出错了,联系店家,店家说格式化后再试,格式化后直接写32G数据然后校验,还是29.4G的时候报错,看样子这就是真实容量了,问下坛友这种情况是退货还是投诉?为什么win10平板识别不了这个卡?有什么软件可以恢复成真实容量继续使用吗

网友A:
搏一把退款不退货。
30多能买了个小牌子真实64G容量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搏一把退款不退货。
30多能买了个小牌子真实64G容量的了。

哪个品牌的,可以推荐下吗

网友B:
买的熊过内存卡吧
这绝壁是扩容的
直接退款不退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的熊过内存卡吧
这绝壁是扩容的
直接退款不退货

具体操作怎样呢,要淘宝客服介入吗

网友C:
前期刷销量刷评价可能会送你
但是销量上去了你只能退货
如果你跟商家纠缠仅退款,还会被淘宝大数据盯上
你的淘宝号比较重要不想被封禁900年那就不要瞎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期刷销量刷评价可能会送你
但是销量上去了你只能退货
如果你跟商家纠缠仅退款,还会被淘宝大数据盯上

怎么着也得丢个差评投诉下吧

网友:
前两年去闲鱼搞了个闪迪红金64G 80多块钱,读170写90爽的一批,加上卡套放在单反里面能连拍99张(尼康D5200)然后把单反原配SD卡放行车记录仪里,又用了两年 年前坏了,然后我又拆了个努比亚手机,拆了了个64G的eMMC,淘宝买的SD转接板,做好了读160写110我又放到行车记录仪里接着用

网友:
TF卡只买三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