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G2030t有必要升级成i5-3470t吗

楼主(2020-03-23):
G2030t有必要升级成i5-3470t吗

网友:
CPU如果经常不够用,那就换。看看性能瓶颈出在哪里。如果就是感觉卡顿,那就先找出是内存不够还是硬盘问题。

网友:
我哥的笔记本想换成I系列CPU,说卡顿,最后检查是硬盘速度不行,换了固态就好。

网友:
高频至上,我现在的多核的只有2.2频率都在播放高清高码率时候有时候卡,所以最近搞了个2.8g频率的双核试试,如果可以,估计搞一套3.6频率的四核

网友A:
G2030t有必要升级成i5-3470t吗
i5-3570S

网友:
如果运行程序比较大或者运行文件比较多,可以考虑更换,3470t速度更快性能更好是不争的事实。

网友:
看预算了,多的话卖了换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G2030t有必要升级成i5-3470t吗
i5-3570S

我的是一体机,功耗是硬伤,只能选t

网友:
有必要,2c到4c的体验明显提升

网友:
双核双线程换双核四线程区别不大,换i5-3470S应该就极限了,TDP你看看就好实际烤机功耗估计50W。
不知道主板BIOS支不支持,不然也可以用E3-1220 v2

网友:
价格合理的话性能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

网友:
建议上3570T.
这个3470T说起来是I5,其实和I3一样,都是双核四线程的。和I3带T的相比多了个睿频而已。
你这个已经试G2030T的奔腾,升级I3幅度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