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一个飞利浦电动牙刷充电器 HX9100

楼主(2020-03-23):
里面全是树脂,太硬了,拆不动了

网友:
正想看看怎么个拆法,结果是,,,没结果了

网友:
这玩意特别容易坏,用了不到五次就坏了,还准备学习一下的,可惜了

网友:
这拆了个后盖呗~

网友:
看起来不错呐。再细拆

网友:
用热风枪吹一会?

网友:
好像是灌硬胶,不好拆,容易弄伤,里面其实也没啥内容,几个阻容三极管和线圈哈哈,等牙膏

网友:
谢谢分享。。。。。看着质量不错。。。。。。

网友A:
我是用12v石英灯变压器输出接个线圈,中间插个小磁柱,再灌环氧,非常好

网友:
还没用过电动牙刷。。。

网友:
飞利浦的做工还是不错的,防水工作做到极致了!让用户无法自行拆解和修理。

网友:
只要质量过关,简单的电路也有效的。

网友B(2020-08-08):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12v石英灯变压器输出接个线圈,中间插个小磁柱,再灌环氧,非常好

线圈什么参数啊,要绕多少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圈什么参数啊,要绕多少圈

具体要结合实际来,我是绕几十圈后放上牙刷,量牙刷充电线圈输出电压

网友:
这个看上去很有料啊?

网友(2020-11-17):
这也叫做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