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发个牢骚,关于几个品牌的笔记本电脑

楼主(2020-03-23):
最近考虑入手新本,但是还在等AMD的锐龙4000

回想了下最近这十几年遇到的各种品牌的笔记本,有自己/家人用的,也有同学、朋友用的,也有学校、公司的办公电脑,做个吐槽。为防止广告嫌疑和被某些人觉得我故意黑,品牌都不直接写出来,懂得自然懂。
另外事先说明,吐槽的都是我遇到的真人真事,绝无半点虚假。如果吐到了某些人心里的挚爱品牌也别喷我,我只说我遇到过的事实。喷我我也不会改的。当然,版主觉得帖子不合适可以删帖。

先说手上有的,我和老婆一人一台某万恶资本主义国家良心品牌的笔记本,老婆那台是2代i3,我的是4代i3。
这两台电脑都目前都还在使用,老婆那台已经用了9年,前几年我给这台笔记本清过灰换过硅脂,现在运行良好。但是最近发现这台电脑的无线网卡最大速度只有可怜的72M,不支持5G是必然的(当年5G wifi还没人用,这点不吐槽)。
我的这台是14年底购入,到现在5年多点,在不到3年的时候屏幕已经出现一条竖线,并且经常无法启动。度娘查过,都是通病,而且就算在保修期内出现这些问题也不给保修的,真是良心啊。最后回到无线网卡,只支持2.4G,最高速度150M。14年的时候不支持5G已经有点落后了,不过还说的过去,但是即使2.4G只有150M也太慢了点。而且这质量是一年不如一年(虽然一直觉得这个牌子的质量不怎么样)。
同样是良心牌,记得大学的时候(10几年前)有2个同学相约一起去买了这个牌子的笔记本,在一年保修期里一台烧主板,一台烧光驱。
同样是良心牌,大四的时候学院升级机房和办公电脑,购入接近200台商用台式机,到我毕业前一半以上长期赖床起不来(趴窝)。
毕业后单位里又遇到这个牌子的电脑,当时网管和我是室友,有一次扔给我3块还是快笔记本电脑电池,都是这个牌子的。说都是在那个星期突然报废的。当时那批笔记本刚好过保1个月。那个时候我刚开始混数码之家,还买三星充电板给锂电池充电。当时把那些报废笔记本电池里的18650拆出来,基本都是三星电芯,电压都正常,内阻也正常,但是保护板锁死。原因么,你猜

然后说说另一个个人感觉比较好的牌子。说这个牌子的起因实际上还是由于无线网卡。
去年去一个同学家里串门,说网络有问题,就送了他一个K2,设置的时候同学老婆拿出一台很老的笔记本,用的是酷睿T5X00的CPU,也就是还没进入酷睿i时代,起码有个10几年了,居然还没坏。关键是连上2.4Gwifi后是300M,300M,300M……尼玛让不让人活了,我自己的笔记本3年不到就各种问题,无线网卡还只有150M,这货十几年了居然一点事都没有还300M……
后来回想了下,当年学生时代兼职卖电脑,貌似大多数时候都向同学推荐了这个牌子,卖出多少记不清了,反正到毕业为止没有听说坏掉的。有个同学的笔记本从上铺掉下来摔裂了A面但是依然用到毕业没出其他状况,这个绝对的是人为的,还没坏。还有个过保了(当时这牌子保修2年)之后屏幕不亮,送售后说开合屏幕的微动开关坏了免费给换了个,这是唯一听说坏掉的。
这个牌子之前一直被人说又厚又重像个砖头,但是却是口碑质量相当好的了。但是最近想买笔记本发现这牌子现在保修只有1年了(以前2年),而且也挑不出什么平价的本子了。貌似走高端去了。这个牌子是ASXX

再说一个名气很大的品牌,de..l....
学生时代的时候同学里传这个牌子是某帝国主义国家的大牌子,售后服务很好。后来一个关系比较好的同学买了这个牌子的电脑,保修1年。这个牌子的售后服务是真的好,我深有体会。因为这哥们在1年内连烧2次主板人家都给换了。售后服务是没的说了,但是质量就……
后来在工作的单位再次碰到这个牌子的笔记本,当时只给领导和需要出差的同事配笔记本。其中有一半是这个牌子,一半是之前提到过的万恶资本主义国家良心品牌的。当时我的部门经理手上是这个牌子的,我觉得外观不错,但是他拿过他的笔记本,直接用手把屏幕扣开给我看,徒手哦,连指甲都没用就轻轻松松的掰开了……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情,某领导在某次投标的时候电脑开不起来了……也是这个牌子。后来公司里这个牌子的笔记本电脑有一大半都出现这个问题。后来公司再也没买过这个牌子。

学生时代的时候还有个AC开头的牌子挺有市场的,这个牌子当时比同配置其他牌子都要便宜个200-300。而且外观比较新颖。所以买的人不少。
但是,关键是有但是,这个牌子的电脑很多小毛病。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班长的那台,大四第一学期每个礼拜必重装系统,有的时候还是一周2次。原因么,各种莫名其妙的毛病。当时说半价卖给我,我说我手上没那么多钱(实际上是根本不敢接手这台破电脑,除非白送)。直到现在这个牌子的电脑我还是不敢碰。

印象里有个叫神船的牌子,性价比很高,不过班里唯一买了这个牌子笔记本的那个同学一个夏天都没舍得吹电扇,都是把电扇对着笔记本电脑吹。当时我们那边宿舍没空调的。但是就是这样还是烧了2次主板。前后修了3个月。售后和帝国主义牌子没法比。不过质量倒是和帝国主义神船保持了一致。

哦,还有个很神奇的牌子,当年装驱动必须严格的按照顺序,一旦顺序错了就要从头再来(从重装系统开始)。而且就算按照顺序也很可能在重装的过程中热死,一旦热死就还是要从头再来。所以当年学生会电脑志愿者们最怕遇到的就是这个牌子,如果遇到这个牌子都会要求先关机24小时等彻底冷却(这个有点夸张,但是确实有这么干),然后抱到冷气最足的教师或者办公室去重装,手速还要快。当年能成功重装这个牌子电脑的系统的都是能拿出来吹牛的。这个牌子是H开头的。

看坛友回帖又想到一个小众品牌so……
当年在学生会因为一个部长买了台垃圾sony经常耽误事。这货巨贵,唯一亮点是有个骚包的灯效。但是缺点更明显,三天两头崩,不是在装系统就是在去装系统的路上。学生会电脑技术支援的同学都不想搭理这货。后来我警告这个部长让他想办法解决(换个电脑就行,借别人的用也行,我只要求别误事),但是他解决不了,为此把这部长开了。这是我大学学生会两年里唯一开掉的部长级。

网友A:
H开头是七喜吧绝不可能是hp
我手头四台hp,还都是淘宝买来的二手YLJ,最早一台十年了,去年才挂掉...

网友:
我的的观点,买笔记本不要只看品牌,不要只关注所谓的性价比,要看型号系列。
各个品牌都有相对注重稳定耐用的系列,而不是所谓性价比,需要你仔细鉴别对比以往的此系列,看看是否符合你的要求。不过某些品牌转手后虽然延续了原来的系列,但设计理念不在了,不在此列,只考虑有延续的3-5年。
一分钱一分货是硬道理,卖的比买的精是肯定的。

网友:
会不会用很重要,很多人对电脑一窍不通,没问题的都能搞出问题来。

网友:
又不能用一辈子,适时更换淘汰比较好。大品牌买中高端型号,小品牌买旗舰型号,不要忘记了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

网友:
过气的旗舰机,商务机,移动工作站的使用体验很不错。各种细节面面俱到。

网友:
年初买了台联想T530,上了16G内存,128+500G固态,1080P屏幕,用着不错,就是屏幕颜色太显眼不习惯

网友B:
有问题都不怕,要好拆修,有修复的可能才行!
大批量制造的这玩意设计制造都很重要,有问题都是很正常的。怕的是不好拆,不好检测。

网友:
说个实话,一分钱一分货,如果都用100年不坏的话,人家电脑公司怎么赚钱;现在不管是电脑还是其他商品,都不能用那么长时间的,这个可以理解;你花钱多,用的时间长一些;花钱少,这个就不好说了可能用两年就废了。

网友:
第一台美帝良心想,08年,目前还能能用,就是屏幕发黄
神船牌08年的,去年换过键盘,还在服役
神船子牌子的炫龙,18年入手,台式机的u,价格便宜

三台都很好拆机,换u内存硬盘无线网卡清灰尘很简单,拆d面盖板即可,像我这样仅有有一点动手能力严重鄙视那些难以拆机的笔记本

网友:
楼主应该把牌子写的清楚些嘛,AC开头的真别碰,AS的感觉性价比不高,神船的在吃灰,中转外的二手在用,De。。的在用,山上微形机也在用,唉,凭运气用电脑吧

网友:
用手扣开那个没看懂。一直没用过笔记本,难道开盖还有什么讲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H开头是七喜吧绝不可能是hp
我手头四台hp,还都是淘宝买来的二手YLJ,最早一台十年了,去年才挂掉. ...

身边没人用七喜这种汽水牌子哦

网友:
家里有某船的两台,一个A550一个A460,换了固态盘都还健康服役。

2011年左右给科技市场做机箱电源监控的朋友推荐一个某船的I7本子,目前也正常使用,一天10小时以上开着办公用。

H*的有两台,一个H* I7中高端啥pro型号忘了,是前两年媳妇单位配发的,支持M.2,用的少,还好吧。(主要是怕用坏了她单位要扣钱,哈哈)
媳妇一个康柏i3的低端机,电池换过,dc头有时不良,懒得整,媳妇日常办公用,用的也少。目前没啥大毛病。

良心牌低端机G485 系列有几台,公司闲置,配置垃圾,已经淘汰,目前在当配件用,比如某个屏坏了,就拆了拿去替换。
e49L有几台,CPU也低端,外观有点像thpad,换了固态盘,办公还挺流畅,支持USB3.0和hdmi,我目前在用这个日常办公。

同事一个AU**的轻薄上网本,适配器坏掉,从上面低端G485里拿了个电源换了dc头给他用了。也没啥问题。

一台水果pro 8600CPU好像,app开发用,同事拿去修过一次主板300块,公司闲置,不会用水果系统,别扭。

某船天运f200,USB口坏,目前还能使用,公司闲置淘汰。还有个某船上网本,也能正常用。

de的有几个同事用过,后来各种问题,都换了thpad系列的。

看过坛子里有拆某爱国为的本子,皮薄啊,去实体店也观摩过,可以说是低配高价了。

其他没有接触过,电脑这东西和其他电子产品都一样,都分高中低,有时就是看运气,低端也能长寿,高端也可能短命。分钱分货。

最有意思的是,老板让去买电脑,就给1w块,然后说,买5台。只能按渠道价从低到高排序,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问题都不怕,要好拆修,有修复的可能才行!
大批量制造的这玩意设计制造都很重要,有问题都是很正常的。 ...

笔记本现在的趋势是轻薄化,高集成度,拆修自然也是越来越难了。
以前主要部件如CPU/内存/硬盘/基本都容易拆卸,而现在,CPU多代以前就早已是焊上去的,内存也有这趋势,也就剩硬盘了。还有重要的一点是以前的大多电池可随时分离,这在某些情况非常重要。
以上指普通笔记本,那种用台式机CPU的游戏本/准系统之类另当别论……

网友:
前后入手过四五台笔记本,联想Thinkpad、Acer、SONY、HP,全都在服役,状态良好,各个品牌确实有自己的良品率,但是我觉得跟个人使用习惯关系很大,然后你说无线网卡速率,有些驱动默认是禁了40mHz的频段,你打开就是300M了,但是干扰会严重些。

网友C:
还以为最后一个是sony vaio呢,这货装驱动也得按顺序来,更可气的是现在品牌被卖了, 很多老机型的驱动也就没有人去开发了,升级win10后有些硬件无法驱动。现在手头就有一个,vpccb3s6c,升级后摄像头无法使用
楼主说过的牌子基本都用过,刚开始是是tp,后来就是美帝良心企业,再就是傻多戴,基本都是商务机,感觉美帝良心企业的用料最差,同等价位还是傻多戴良心一些,尤其是屏幕。现在家里用sony,可能是没有用过什么好的本子,感觉比上面的都好用,屏幕和声音都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以为最后一个是sony vaio呢,这货装驱动也得按顺序来,更可气的是现在品牌被卖了, 很多老机型的驱动也就 ...

sony的就算没卖掉也不好用。当年在学生会因为一个部长买了台垃圾sony经常耽误事,警告过他让他想办法解决(换个电脑就行,借别人的用也行,我只要求别误事),但是他解决不了,为此把这部长开了

网友:
p775还能上台式u,这多爽

网友:
看来每人感觉都不一样:
这些年买了无数笔记本,都是二手的。单位最早一个办公室配一台电脑。当是我自己买了第一台笔记本,p1  100的。后来因很多人需要电脑、新机子又很贵(当然那时工资太低也是原因),导致很多人购买二手笔记本,明明有大量计算机教师,结果都是咨询我、很多人直接让我买。
给别人买是从p2  c1时代开始的。除笔记本外也包括一体机,如MMX233、p2  233等。

我的经验:无论hp、sony、dell、Compaq,坏的几率都差不多。最不容易坏的还是富士通。可是同样时代同样配置的,富士通重量跟厚度都高出其他牌子三分之二。也就是富士通笔记本其实只能当台式机使用。

主要的观点来源于p2、p3、p4,对新电脑无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