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公牛六组排插 GN-109K

楼主(2020-03-23):
拆修金泽五组排插的过程中,验证了snowrose的LED和二极管并联反接的方法。这次在拆修公牛六组排插的时候,依故事。
此款公牛排插,质量不错!电源指示灯,使用了氖泡,但氖泡坏了,所以,换成LED,其特点是LED和二极管并联反接,再并入火地线。从一废弃的电子整流器上,拆下来一个350K的电阻,串联在LED指示灯系统内。

网友A:
那个泡实际亮了是绿色的

网友:
还是氖泡寿命长

网友:
这插板我也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泡实际亮了是绿色的

兄弟,怎么测量氖泡的好坏?

网友B:
只是led头子露出来就好,干嘛把led的脚也暴露出去,万一小孩子扣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led头子露出来就好,干嘛把led的脚也暴露出去,万一小孩子扣掉。。。

什麼意思?

网友:
谢谢分享。。。。。。这公牛不怎么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怎么测量氖泡的好坏?

那玩意给合适的电压就会亮不破问题不大可能会暗

网友:
用LED的功耗是不是要大些

网友C:
意思是,指示灯脚露在外面,小孩抠掉保护盖可能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指示灯脚露在外面,小孩抠掉保护盖可能触电

保护盖是卡扣型的,只能从内部用镊子才能推出来。

网友:
发光二极管当指示灯相当于把一个电阻通过一个二极管接到市电上,给电阻进行半波整流,让他发流量不会太小。

网友(2022-09-25):
请问这个插线板怎么拆开的…没看到螺丝啊

网友(2023-01-12):
引用 网友B:
只是led头子露出来就好,干嘛把led的脚也暴露出去,万一小孩子扣掉。。。

有一种工业指示灯可以考虑考虑改到这

网友(2024-09-06):
角上的钉用什么起子啊,好特殊的钉子,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