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新手发帖,中华H230车的手动空调旋钮不灵敏,拆开修修。

楼主(2020-03-23):
      新手发贴。车子开了6年了,手动空调的风力大小旋钮不灵敏了,空调打开后,一旋空调就断电,肯定是接触不良了。这款车子前面板撬开,就能拿出来空调控制和收音机模块了。以前就修过收音机模块,收音机坏是通病,2年的时候拆下来寄给收音机的厂家,人家居然给免费换了个新的,点赞。要是中华售后,肯定不管的,要么得掏钱。     空调模块也有两个毛病,最右边的冷暖控制很紧,特别是冬天根本旋不动,夏天还好说,一起就顺便修了下。
撬开

卸下螺丝,线束,拍照怕不知道怎么接。

继续拆

上边那个是空调开关,中间是风力大小,下边的是冷暖。就是中间的那个坏了。

铜片氧化的厉害,里面很脏,管不得调风力的时候,经常断电呢。

打磨一下铜片,之后开机试了下,没有毛病了,正常了。

开了6年的车,车牌号不错吧。

网友:
细节很重要

网友:
牛比啊老铁,我咋选不上这么好的号牌呢

网友A:
车牌p得不错

网友B:
国产车细节还有待提高啊,6年旋钮就这样了,这才是第一次上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牌p得不错

是真的,有熟人,挑的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产车细节还有待提高啊,6年旋钮就这样了,这才是第一次上线时间。

概率问题,合资车也一样,只能说运气不好。我快十年的江淮和悦,开起来还是没问题,虽然有点小毛病,异响,抖动,毕竟快十年了,再好的车也不可能没一点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牌p得不错

不打开真没注意

网友(2020-09-24):
没看到你修冷暖开关啊

网友(2023-06-10):
板是怎么撬开的?

网友:
h220照你样子修好了

网友:
请问下那两个铜片底下有弹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