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麻花"钻

楼主(2020-03-23):
真正成了麻花的麻花钻。
3尖的木工钻头,12V的虾钻,打一个3毫米的纤维板,就成这样了。

说好的宁折不弯呢,说好的高速钢呢

网友:
我之前一个麻花钻,用来钻铝合金,居然钻不动,稍微用了点力,它就宁折不弯了,断的相当干脆。

网友A:
果然是天朝产品~

网友:
可以撸直了继续重复利用

网友:
我都能想到装上的效果   只有我最摇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然是天朝产品~

天朝也有好的,主要还是自己太小气。
工具,磨料,刃具量具,有能力还是要买好的,用起来省心。

三尖的木工钻没什么太好的,最好是自己磨,目前没有那个技能

网友:
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钢铁直男都被你掰弯成这幅德行

网友:
是不是买电钻送的钻头

网友:
便宜的东西真是不敢恭维 。

网友:
神兽有点意思

网友:
这就是个铁丝

网友:
我这钻头只有崩断了的,还真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
货真价实的好产品,没有虚假宣传

网友:
你这个三尖钻应该是碳钢的,太软。
这有两家比较好的,高速钢和轴承钢,买3刃的,别买2刃的了,同心度和硬度都很好。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50900364529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t2dmg8j26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