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 求助 】三星 SSD 格式化错误 I/O 设备错误(erasedisk-error:69888)

楼主(2020-03-23):
求助 三星 SSD 格式化错误  I/O 设备错误(erasedisk-error:69888)
型号:三星 830 MZ-7PC128B/WW
出现故障是在一次黑苹果升级中 进不了系统 出现的。

盘接电脑显示容量 1g 实际是 128g ,且识别有点久;
想通过 格式化 恢复硬盘 实际容量 和 修复 错误 无果。
使用过的软件有:
在 win10 ,使用 系统自带的、HD LLF、 diskgenuus;错误提示 I/O 设备错误
在 mac ,使用 系统自带的、终端命令行。错误提示 error -69888

不知 此盘还有救吗?

下面是硬盘格式化 的截图

下面是在 mac 系统的截图

网友A:
用Samsung SSD Magician Tool看能修复不,修不了的话,就宣布死刑吧。倒是可以搬板子或改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amsung SSD Magician Tool看能修复不,修不了的话,就宣布死刑吧。倒是可以搬板子或改U盘。 ...

试过了不支持 830型号,截图找不到了。这是另一个三星软件识别的截图,序列号 全部=0

网友:
你这个掉固件了,只认1G了,应该是拆颗粒的份了

网友:
是正品么?有块同款830,128G,固件开头的字母是CXM03B1Q,你这个固件显示DXT07B0Q,而且SMART信息查询都失败了,估计是主控挂了。
方便的话拆机确认下真伪,按说三星不应该这么容易坏。

网友:
都已经变960M了 掉固件 拆颗粒吧

楼主:
很老了,
是最早买的 第2块 SSD。查了一下是 2013年4月买的
第1块也是三星的( 三星 830 2.5寸128G ssd 7mm sata3 SATAIII 固态硬盘 MZ-7PC全新),更早是 2012年12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