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这里Samsung、Intel、TOSHIBA的讨论很少

楼主(2020-03-23):
侧面反映了这几个品牌比较靠谱?硬件门槛高,吐槽的少,折腾的少,可靠性高?

网友A:
这几个牌子的贵啊,性能肯定也会好一点。

网友B:
1、你说的这些个品牌都是闪存厂商,采用的肯定是自己的原厂正片,再加上QC严,相对质量会更可靠。
2、品牌U盘有完善的售后,有问题直接找售后了,所以反应到论坛里的问题少。3、这些个厂商用的都是自己的主控方案,外人折腾不来,几乎没啥可玩性。所以论坛里,顶多也就有个评测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说的这些个品牌都是闪存厂商,采用的肯定是自己的原厂正片,再加上QC严,相对质量会更可靠。
2、品牌U ...

所以图省心的还是买这几个厂家的产品吧。
尤其是三星,主控、固件、闪存、缓存,全是自己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牌子的贵啊,性能肯定也会好一点。

我觉得可靠性比性能更重要。

网友C:
fanallen说的非常正确,追加点我的看法:

1. 3D-TLC时代,toggle系的闪存(TOSHIBA/Sandisk、Samsung),同样容量的情况下SLC缓存外写入速度更快。
2. 就技术上来说确实三星强。
3. 其实个人认为闪存的质量更重要,原厂一般都是自家的合格品,事实上从Spectek的AL、AF、AS级降级片来看,即使是略微低于厂家合格线的闪存绝大多数都是可以稳定工作的,更不要说通过原厂严格检测的合格品。不过原厂的SSD也并非就一定比第三方的好的,举个例子就是镁光,自家的SSD上的都是合格片,但是镁光自己固件做不好又特别喜欢弄固件,不少固件都有问题,M4的不稳定问题、BX100更新固件后写入量、擦写次数都对不上等。一般家用条件下是否原厂是否旗舰其实很难用出区别的,只要第三方的SSD用优良的闪存和中端带缓存的主控。好的闪存配上SM2246EN再加上一个好的电源一般也能工作的很好(这里好的闪存指的是原厂合格片,白片、GoodDie不算)。笔者用过一段时间的900P,其实家用环境和现在的的960Pro、970Pro、SN750(这些我都有)感受不到明显的区别。4. 一些SSD故障并非SSD自身的问题,笔者有一块MTS400 256G用的是镁光正片+SM2246EN,供电电路也比江波龙之类的讲究,用了一段时间一切正常,但是在苦逼魔方i7手写本上掉盘了,之后几乎不出盘了,短接后重新开卡才修复的。其实那块盘是一次我在做电池放电的过程中损坏的,电池电压接近3V的情况下设备的BIOS没有强制关机,最后供电不足导致SSD故障。但那是我自行做放电测试的所以我知道故障的原因,可是换到一般用户那边配电脑时遇到了一个质量不佳的电源,正常使用中SSD故障恐怕就要把帐算在固态上了吧。
4. 综上,可靠性更多是从参数上来说的,意外太多了。一般我们选购MLC不仅因为其电压挡位较宽,不太容易位翻转。但是遇到意外(电源之类的)或是有问题的固件(如镁光或OCZ)就能让一块质量不错的SSD故障。
5. 我相信非FLASH式的存储更稳定和坚强,如900P,虽然Intel没有证明其数据保存的稳固性。但从另一方面来讲鉴于其单元寿命很强,故不使用复杂的映射、擦写均衡等技术,整体的数据存储逻辑简单,这样在遇到意外时,便不容易发生逻辑、固件上的故障。

至于论坛的人不喜欢那些大品牌,一些人是比较吝啬,而更多的是因为这是一个崇尚DIY的论坛,品牌特别是旗舰品是买来用的,不是买来折腾的。

网友:
因为三星 英特尔 东芝的主控方案玩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fanallen说的非常正确,追加点我的看法:

1. 3D-TLC时代,toggle系的闪存(TOSHIBA/Sandisk、Samsung),同 ...

所以如果想图便宜,买这些大厂的二手产品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价格也不高,被JS清零开卡的可能性低。
之前被某国产杂牌M667坑过一次以后,就只看三星了。
台系方案,开卡工具到处都是,二手盘根本无法判断其寿命、健康情况。
普通用户,还是买大厂品牌好。
SSD相比HDD门槛变低了,HDD完全就没小厂什么事。

网友:
主要是软件没流出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所以如果想图便宜,买这些大厂的二手产品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价格也不高,被JS清零开卡的可能性低。
之前 ...

不被JS清零开卡的SSD非常非常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被JS清零开卡的SSD非常非常少了。

这几个厂家的非常少。三星的即使被清零,还有B1清不掉,一眼就能看出来。
还是找个人卖家相对的靠谱。

网友:
固态我只用英特尔企业级

网友:
这几个的讨论在固吧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