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魅蓝2屏幕莫名脱胶,干脆拆开用714粘,不幸还是发生了......

楼主(2020-03-23):
老机机魅蓝2在隔离期间莫名出现屏幕脱胶的问题

当时没条件折腾,就暂时用透明胶贴上

复工后回家折腾
去掉透明胶,还漏光呢

拆吧,这后盖也不是第一次拆了,依然那么紧

从侧面看,屏和塑料架已经部分分离了

仔细分离屏幕周围一圈,胶都不行了

顶部有屏和触摸排线,没法全打开

胶层状态

大部分呈硬质,小部分是软的

这里的喷码,应该是屏的型号

塑料架上有缓冲垫

这里应该是触摸屏的型号

找东西撑起,准备折腾

手上没其他胶,714硅胶应该可以用
(之前记成704了,特此更正)

楼下继续折腾

楼主:
清理干净碎屑后,用牙签涂胶

两侧边要仔细涂

最难是是顶部
没法展开操作空间小,而且上部还有前摄、光感、指示灯、听筒等
只能非常小心涂了

涂好就用夹子初步固定

略干后,清理干净边缘残胶

初步检测,前摄、光感正常

再一次五花大绑,待固化

第二天,看粘接情况还不错

最后再清理一下

装好后壳

屏不翘了

悲剧的是,发现屏下有黑点

仔细观察,估计是之前胶的碎屑掉在屏和背光之间了

没办法,总不能再拆了折腾,那就只能这样了
硅胶的粘接、耐温及防水能力应该不错,就是粘度大,涂覆厚度不容易控制

网友:
704肯定不行

网友A:
牙签不见了,难道挪作他用

网友B:
换不锈钢脸盆是它最好归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不锈钢脸盆是它最好归宿!

你这结果预测的太快了了吧。

网友:
一般用那种固态胶条比较好,硅橡胶有腐蚀性嘛?

网友:
704不行吧,维修的都是用B7000粘

网友:
维修胶水又不贵

网友:
依然那么紧-------我怀疑你在开车!只是没有证据!

网友:
想起上学时舍友的mx4的屏幕也掉下来过,不过那手机挺烫手,不知道是不是烫掉的

网友:
B7000胶水   几块钱而已

楼主:
请问为啥不行呢?

网友:
704没劲儿而且有延展性,粘好不符实按压还有弹性,粘屏最好用超薄pet双面胶或者丙烯酸无纺布超薄黑色双面胶,强度高抗老化,比一般双面胶强的多,那种t8000,t7000的也是扯蛋,手机原厂基本都是丙烯酸黑色双面胶~

网友:
谢谢分享,硅胶倒是新尝试

网友:
只要自己觉得紧就行,又不是给别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牙签不见了,难道挪作他用

终于找到牙签了,欢迎再次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不锈钢脸盆是它最好归宿!

不换,搞各种活动还需要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清理干净碎屑后,用牙签涂胶

用屏幕胶水7000+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