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硬核芯片,顺便展示下焊工,又进步一点了

楼主(2020-03-23):
手机上的,好像是

没弄下来,碎了,查了一下,这是个64M的内存
可惜了

底板分离了

好大的晶片啊

焊接一个小屏幕排线

想这么焊,焊好发现一个都不通,原来两层之间有台阶,连不到一起

只好翻过来焊,这个不叫焊,确切的说是烫
把下面的焊锡烫化,融在一起就行了,关键是定位要准确

焊好了,焊工又提升一点

网友A:
感觉第一张屏线没对齐,还是照相角度的问题

网友B:
话说这断码屏能干什么,,,我见那次有人囤了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这断码屏能干什么,,,我见那次有人囤了好多

能做计步器和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第一张屏线没对齐,还是照相角度的问题

那个是已经分离了,只是摆拍

网友:
停下停下,焊工有证吗?

网友:
,哈哈,又在秀焊功啊,骚年。

网友:
里面太细小,模仿不来

网友:
楼主又在秀肌肉了

网友:
弄个插座多牢靠哦,非要焊那也把补强板去了再焊

网友C:
以前学维修的时候,
起步就是焊的这种小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学维修的时候,
起步就是焊的这种小屏

你的起点高,咱比不了

网友:
真是蛋疼的人。话说8脚内存能干啥?

网友D:
额,拆兄的热风枪呢,搞起来呀

网友:
照相退步了:)

网友E:
这次屏没点亮,差评,所以系统不让打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额,拆兄的热风枪呢,搞起来呀

没有那个高级东西,就一把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次屏没点亮,差评,所以系统不让打分。

必须得亮起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