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乔安变焦摄像头

楼主(2020-03-23):
齐安摄像头这8pin接口做什么用的,那位大神告知
wechat_upload15849296045e781b4453a76

网友:
菜单键或控制线

楼主:
外观图,这是乔安的海思方安
wechat_upload15849370735e78387165e54
wechat_upload15849370965e7838883306c

网友:
也得一个,准备改显微镜,装个APP,插手机上。
你这线多,我那个才3根,+,-,Ⅴ输出。看怎么5v供电

网友:
报警开关音频485模拟都有可能,就一张照片不如看看板子型号去淘宝搜搜

网友(2021-04-09):
请问是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