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做个笔记本抽风散热器

楼主(2020-03-23):
突然翻出这三样东西,废物利用吧

对着风扇锯开,指示灯孔正好串电线

双线电源,另一头装接口

热熔胶密封四周

效果还可以,与笔记本接口处再做下密封,可以找橡胶或者直接硬纸板,关键废物利用了,买一个也没多少钱

网友A:
细碎振动很大,对硬盘不友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细碎振动很大,对硬盘不友好

硬盘换成SSD不就OK了?

网友:
这个思路不错,改天我也做一个,现在是加了个散热底座,这风扇指不定什么时候会坏

网友B:
笔记本有这么高温度么,原装散热器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有这么高温度么,原装散热器坏了吧

你是不玩游戏,玩游戏试试…几分钟就到80-90°了。所以我们玩游戏的都加主动散热

网友:
当初上学时床上有个桌子,弄了个离心风机贴在墙上做的,现在也就放腿上看个视频,没必要了

网友:
谢谢分享,点个赞,打胶很随意啊,哈哈,默默收起我的九块九包邮三风扇笔记本电脑散热底座

网友:
以前买的抽风的 5.9包邮还是有点效果的 就是比较吵

网友:
想起来我这个,散热底座5.8买的,风扇7.8一斤正好有两个12V大的,把原来的四个5V风扇拆了,加上两个大的两个小的,风力嗖嗖的。现在在学校里面夏天的时候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