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vc97万用表转盘。

楼主(2020-03-23):
胜利vc97转盘磨损了,能用VC890的转盘代换吗?

网友:
是V片磨损了吧,只要大小一样就能换。

网友A:
转盘如果是塑料那个,就想办法修复,或者忍了吧
如果是下面的小v片,那就换一套就行,淘宝有卖,或者找其他旧表上的来替换
如果是电路板上的磨损了,这个问题就比较大了,看你动手能力了,如果强悍,可以搞搞,替换,如果不行,那就基本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盘如果是塑料那个,就想办法修复,或者忍了吧
如果是下面的小v片,那就换一套就行,淘宝有卖,或者找其他 ...

转盘磨损

网友:
基本就没救了
我有拯救的办法,但是实际上也就是凑合
用刀子,雕刻掉FR4板子,去掉一层,然后中间钻个小眼,找一个能镶嵌进去的铜片,铜丝啥的,焊接个线在上面,穿过小孔,然后粘上或者镶嵌进去,后面那个线,就链接或者飞线到连接的地方,修复完成这要求相当高的耐心,技术,以及时间精力
修复也就这样了。。。
或者,闲鱼买个同款,配件啥的,直接替换,哈哈

网友:
水货宝上有一种日本进口导电金漆、银漆,直接涂上去,解决问题。

不过,价格很贵基本在180以上。

网友:
还有另外一种便宜的,不过需要手艺,涂完了要进行打磨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