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cpe设备能不能刷机变性

楼主(2020-03-23):
小白请教大神们,移动的中太cpe只有接收功能,能否通过刷机增加发射功能!刷哪种固件给个固件链接!谢谢大家

网友:
你至少要给个型号,不然,你这逗大家玩呢

网友:
首先看看CPE型号,或者拆开屏蔽盖,看主控芯片型号,看闪存大小和内存大小,这样才可能给你找适合的固件。还有,如果不能在web界面直接刷机,还得TTL或者编程器上刷机才行。

网友:
我咸鱼115包邮买了一对国产网桥 也是9341的 5.8g的 非常好用。固件就是原厂专业的固件。非diy的   。你直接买能用的就行。为什么非要整这种残废的呢。自己刷了固件还不一定稳定

楼主:
CPU型号ar9344

楼主:
哪位大神刷过AR9344的固件帮忙给个链接

网友A:
当然可以,当然固件不好找。先用编程器备份一下,不然很可能就变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当然固件不好找。先用编程器备份一下,不然很可能就变砖了。

可否帮忙找找适合此CPU型号AR9344的固件

楼主:
大神给个AR9344的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给个AR9344的固件

有没有功放?直接AR9344+功放型号百度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