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排插有那么多叫法,说说你是怎么称呼的?

楼主(2020-03-23):
有时候自己都迷糊了,排插的正式叫法是什么?插排即是带线多位插座,俗称插线板、排插,学名电线加长组件或延长线插座。厂家在排插背面一般是标注为电源转换器。你还有其他称呼吗?欢迎回帖补充。
多选投票: ( 最多可选 2 项 ), 共有 208 人参与投票

网友A:
怎么没有PDU这个选项啊。

网友:
好几个插座组合就是插排,插排上的单个就是插座。墙上的我喜欢叫墙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有PDU这个选项啊。

PDU是排插的一种类型

网友:
我这边叫插板

网友:
为什么没有插座板

网友:
为什么没有 接线板

网友:
我们这习惯叫插板

网友:
还有叫插板的哈哈哈,粗暴,啥都行,大家知道是这个东西就好

网友:
我叫接插件

网友:
插座   插排最常用的两种叫法吧

网友:
我这边也有叫拖板

网友:
插苏,拖板

网友:
插座,插板通用叫法

网友:
感觉比较正式的叫法是接线板,排插、插排都是偏口语。

网友:
两个选项不够用,插座一般是指在墙上的那种吧?

网友:
正规说法叫延长线插座吧

网友(2020-05-08):
习惯叫插座

网友:
不知道应该投哪一票。我们这里叫插板,但感觉叫排插更合理(类推于排阻)。
规范易懂且没有歧义是最好的。

还有些词是外来词,翻译工作很重要:
我通常都称呼常开开关和常闭开关为常断开关和常通开关。
这种类似于英文翻译过来的鲁棒性,很容易懵/混淆。